MOS管+TL431+LM358调流电路Multisim11仿真电路图

楼主(2023-01-27):
利用MOS管和TL431调流电路仿真 mos

正在调试 mos管调流 431.zip

网友A(2024-01-17):
这个仿真的时候R3上的电压不是脉冲啊,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B(2024-05-22):
建议利用U2B运算放大器做一个电压跟随器,避免温度和采样线路阻抗的影响

网友B:
另外,可以使用LM317H替代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