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服务器电源的问题

楼主:
手里正好有一套 冗余电源笼子
如下图

它有电脑的24pin接口
但是我只能通过 短接下面这个接头的这两根线 让电源启动
我感觉它就是 普通电源上面的绿线 PS_ON

但问题是
冗余电源应该是 两个电源一起工作呀
有一个电源 失效另一个要 瞬间顶上啊

我这样接了之后 只有一个电源启动。。。。。
就算它掉电了 另一个电源也不会启动
这要怎么弄啊?有大神知道么

我想让他们都工作

网友A(2023-01-27):
你这个是分配器,把两个电源分配给一个负载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分配器,把两个电源分配给一个负载来用。

是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电源不工作 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