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自己的单片机程序哪里错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3-01-27):
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sbit LED1=P2^0;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1_UNPRESS  0;
void delay_10us(u8 ten_us)
{

网友A:
#define 那一行不可以加;

网友B:
语焉不详、去头掐尾也是爱莫能助的了。。。

代码只有片段,这样没法完整去找问题

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问题背景描述
问题现象
为解决问题做了哪些尝试?有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焉不详、去头掐尾也是爱莫能助的了。。。

代码只有片段,这样没法完整去找问题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sbit LED1=P2^0;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_UNPRESS  0;
void delay_10us(u8 ten_us)
{
        while(ten_us--);

}
u16 key_scan(u16  mode)
{
     static  u16 key=1;
           if(mode)key=1;

        if(key=1&&(KEY1==0||KEY2==0||KEY3==0))
  {
                delay_10us(1000);
        key=0;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
         key=1;

}
return KEY_UNPRESS;

        }

void main()
{
        u16 key=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 (key==KEY1_PRESS)
                LED1=!LED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焉不详、去头掐尾也是爱莫能助的了。。。

代码只有片段,这样没法完整去找问题

哥我又发了一个完整的请您帮看一下呗,拜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我又发了一个完整的请您帮看一下呗,拜托了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sbit LED1=P2^0;

#define KEY1_PRESS   1  //; <----#define 那一行不可以加;
#define KEY2_PRESS   2  //; <----#define 那一行不可以加;
#define KEY3_PRESS   3  //; <----#define 那一行不可以加;
#define KEY_UNPRESS  0  //; <----#define 那一行不可以加;
void delay_10us(u8 ten_us)
{
    while(ten_us--);

}
u16 key_scan(u16  mode)
{
    static  u16 key=1;
    if(mode)key=1;

    if(key=1&&(KEY1==0||KEY2==0||KEY3==0))
    {
        delay_10us(1000);
        key=0;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
                         key=1;

        }
        return KEY_UNPRESS;

}

void main()
{
    u16 key=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 (key==KEY1_PRESS)
        LED1=!LED1;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1;

要看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D:
u16是int一般 u8是char

网友D:
第20行那里     if(key=1&&(KEY1==0||KEY2==0||KEY3==0))

是不是应该是key==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谢谢哥,这个主函数我没太理解,能不能帮忙讲一下

楼主:
为啥那兄弟

网友D:
这个不影响 主要是20行那里if(key=1&&(KEY1==0||KEY2==0||KEY3==0))      key==1  不是key=1   一个等于号是赋值 不是判断

网友E:
if(key=1&&(KEY1==0||KEY2==0||KEY3==0))  &&前面应该是key==1
    {
        delay_10us(1000);
        key=0;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网友E:
key_scan函数里的delay_10us(1000);应该换到main函数的循环里,否则按下按键1后,因为key值一直为KEY1_PRESS,所以函数会一直执行if (key==KEY1_PRESS)    LED1=!LE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