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DS1302的问题,显示不出实时时间

楼主(2023-01-27):
proteus仿真中lcd1602是可以实现实时时间的,做实物的时候显示不出实时时间,不知道什么什么问题,请教一下大佬如何排查或者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帮忙解答一下,DS1302模块是在某一个宝买的。

楼主:
是不是模块里面没有上拉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模块里面没有上拉电阻的问题啊

有显示,貌似1602对比度没调好。proteus仿真1302的属性默认是PC当前时间,实物1302加电初始日期时间都是0,需要输入当前时间。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万年历汉字1602 1302 1820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对程序大喊三声新年快乐就可以。
见不到程序只好有你代了

网友C:
有显示时间,实物1602需要调节对比度

网友D:
仿真和实物差很远的。仿真不接电源,不接晶振,不接复位都能运行。

VO的电压不对,对比度太高了,调整VO的电压,可以通过电位器一段接地一段接VCC,中间抽头接VO去调整

调一下对比度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E:
看图片是有显示的,调下对比度就行了

网友F:
新买的1302制作时确实不能显示当时时间,至于仿真时的1302能显示,主要是因为电脑中有时间显示程序对1302 起到了同步作用。所以建议在你的电路中增加一个时间调整。酒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是有显示的,调下对比度就行了

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