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简易计算器设计与制作(附源代码与仿真)

楼主(2023-01-27):
本系统选用AT89C52单片机为主控机。通过扩展必要的外围接口电路,实现对计算器的设计,具体能实现如下功能:
(1)由于设计的计算器要进行四则运算,为了得到较好的显示效果,经综合分析后,最后采用数码管结果。
(2)采用键盘输入方式,键盘包括数字键(0~9)、符号键(+、-、×、÷)、清除键(on\c)和等号键(=),故只需要16 个按键即可,设计中采用集成的计算键盘。
(3)在执行过程中,开机显示零,等待键入数值计算器在内部执行数值转换和存储,并等待再次键入数值,当再键入数值后将显示键入的数值,按等号就会在LED上输出运算结果。

仿真硬件图

仿真硬件图

部分代码

部分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W=P1^1;
sbit SW=P1^0;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ff,0x6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2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uchar Gnum,Snum;
Gnum=num%10;
Snum=num/10;

GW=0;
SW=1;
P0=table[Gnum];
delay(2);
GW=1;
SW=1;

GW=1;
SW=0;
P0=table[Snum];
delay(2);
GW=1;
SW=1;
}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keyzhi=0xff;
P2=0xfe;                                          //第一行键值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keyzhi=7;while(P2==0xee);break;
          case 0xde:keyzhi=8;while(P2==0xde);break;
          case 0xbe:keyzhi=9;while(P2==0xbe);break;
          case 0x7e:keyzhi='/';while(P2==0x7e);break;
         }
        }
  }

  P2=0xfd;                                          //第二行键值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keyzhi=4;while(P2==0xed);break;
          case 0xdd:keyzhi=5;while(P2==0xdd);break;
          case 0xbd:keyzhi=6;while(P2==0xbd);break;
          case 0x7d:keyzhi='*';while(P2==0x7d);break;
         }
        }
  }

  P2=0xfb;                                          //第三行键值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keyzhi=1;while(P2==0xeb);break;
          case 0xdb:keyzhi=2;while(P2==0xdb);break;
          case 0xbb:keyzhi=3;while(P2==0xbb);break;
          case 0x7b:keyzhi='-';while(P2==0x7b);break;
         }
        }
  }

  P2=0xf7;                                          //第四行键值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7:keyzhi='q';while(P2==0xe7);break;
          case 0xd7:keyzhi=0;while(P2==0xd7);break;
          case 0xb7:keyzhi='=';while(P2==0xb7);break;
          case 0x77:keyzhi='+';while(P2==0x77);break;
         }
        }
  }
return keyzhi;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
真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你这个我看做的不错。

网友B(2024-10-26):
做的不错,借鉴一下

网友C(2024-12-04):
代码原封不动复制过去为什么会有警告

网友A(2025-01-26):
这种两位的计算器比较少见,不过数学的东西我总觉得比较复杂,特来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