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6932芯片可以用51单片机驱动吗?

楼主(2023-01-27):
用常用的89C52是否可以驱动TA6932控制多位LED数码管?为什么网上看到的都是ARM在做驱动呢

网友A:
可以驱动

网友B:
TA6932就是个移位寄存器,凭什么不能用89C52来驱动?给个理由先。

网友C:
没有问题的,驱动代码可以通用,在51中根据原理图重定义一下硬件引脚即可。

网友D:
因为成熟的商品都需要很多显示花样,自助改字等功能,51的RAM用起来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