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6*16点阵源程序(多种驱动方式)Proteus8.15仿真

楼主(2023-01-28):
设计了四套驱动方案:1、154+595驱动  2、154+P口驱动 3、595驱动  4、单片机P口驱动
程序为文字左移显示
供初学者参考

单片机16×16点阵(154+595驱动)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ntrins.h>                //函数,应用于程序设计
#include <reg52.h>                //单片机头文件

/**********接口说明**********/
sbit SER=P3^0;                        //DS 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RCLK=P3^1;                //SH_CP        第11脚 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LATCH=P3^2;                //ST_CP        第12脚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sbit OE=P3^3;                                //OE 第13脚 输出有效,低电平有效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word=1;                //数据位指针
unsigned char column=0;                //列数,最大数16
unsigned char time=5;                //走字速度,可修改

unsigned char code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列扫描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以下文字开始*/
                0x00,0x01,0x00,0x02,0x03,0xEC,0x02,0x20,0x02,0x20,0x02,0x28,0xFE,0x26,0x12,0x20,0x12,0x28,0x12,0x26,0x12,0x20,0x13,0xE0,0x10,0x08,0x10,0x07,0x00,0x00,0x00,0x00,//点,1
                0x00,0x00,0x7F,0xFF,0x40,0x10,0x44,0x08,0x5B,0x10,0x60,0xE0,0x10,0x10,0x13,0x10,0x1D,0x10,0xF1,0x10,0x17,0xFF,0x11,0x10,0x11,0x10,0x11,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阵,2
                0x08,0x20,0x06,0x20,0x40,0x7E,0x31,0x80,0x00,0x01,0x7F,0xE2,0x40,0x0C,0x4F,0xF0,0x40,0x08,0x7F,0xE4,0x00,0x00,0x1F,0xE2,0x00,0x01,0xFF,0xFE,0x00,0x00,0x00,0x00,//测,3
                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33,0xFC,0x00,0x08,0x09,0x14,0x09,0x06,0x09,0xFC,0x09,0x08,0x09,0x08,0xFF,0x80,0x08,0x70,0x88,0x0C,0x68,0x02,0x08,0x0F,0x00,0x00,0x00,0x00,//试,4
                0x24,0x10,0x24,0x60,0x25,0x80,0x7F,0xFF,0xC4,0x80,0x44,0x60,0x00,0x02,0x7C,0x92,0x44,0x92,0x44,0x92,0x44,0xFE,0x44,0x92,0x44,0x92,0x7C,0x92,0x00,0x82,0x00,0x00,0x00,0x00,//程,5
                0x00,0x02,0x00,0x0C,0x3F,0xF0,0x20,0x00,0x20,0x80,0x20,0x80,0x28,0x80,0xA8,0x82,0x6A,0x81,0x29,0xFE,0x2A,0x80,0x2C,0x80,0x28,0x80,0x20,0xA0,0x20,0xC0,0x00,0x00,0x00,0x00,//序,6
                /*以上文字结束*/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BB,//结束码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x,y;
                for(x=ms;x>0;x--)
                for(y=124;y>0;y--);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0x01==1)
                                {
                                        SER=1;
                                }
                                else
                                        {
                                                SER=0;
                                        }
                                        dat>>=1;
                                        SRCLK=0;
                                        _nop_();
                                        _nop_();                //空指令
                                        SRCLK=1;
                }
        }

void Out595(void)                //给出上升沿
        {
                LATCH=0;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置0
                _nop_();
                _nop_();                //空指令
                LATCH=1;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至1,给上升沿
        }

void Send_Rank(unsigned int dat)
        {
                SendByte(tab[2*dat-1]);                //09~16行数据选择
                SendByte(tab[2*dat-2]);                //01~08行数据选择
        }

void main()
        {
                while(1)                //无限循环
                        {
                                unsigned char temp=0;
                                for(temp=time;temp>0;temp--)                //循环扫描,可修改走字速度
                                        {
                                                for(column=0;column<16;column++)                //循环扫描16列
                                                        {
                                                                P2=column;                //列扫描程序
                                                                Send_Rank(word);                //行数据显示程序
                                                                Out595();                //给出上升沿
                                                                OE=0;                //74HC595输出有效
                                                                Delay(2);
                                                                OE=1;                //消隐
                                                                word++;                //数据位指针加1,准备显示下一行数据
                                                                }
                                                        if(tab[2*word-2]==0xBB)                //判断下一个显示数据是否为结束码,若是往下执行
                                                                {
                                                                        word=1;                //行数据重新赋值
                                                                        }
                                                                else
                                                                        {
                                                                                word-=16;                //行数据返回前16行
                                                                                }
                                        }
                                        word++;                //行数据加1,达到显示数据左移目的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5版本的仿真下载(注意:不能兼容其他版本 只能用8.15打开):

网友A:
很经典的,非常值得看,反复看

网友B(2023-07-28):
老兄,请问Proteus8.15在哪下载的呀?

网友C(2025-02-16):
里面程序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