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程序哪里错了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楼主(2023-01-28):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sbit LED1=P2^0;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_UNPRESS  0;
void delay_10us(u8 ten_us)
{
        while(ten_us--);

}
u16 key_scan(u16  mode)
{
     static  u16 key=1;
           if(mode)key=1;

        if(key=1&&(KEY1==0||KEY2==0||KEY3==0))
  {
                delay_10us(1000);
         key=0;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
         key=1;

}
return KEY_UNPRESS;

        }

void main()
{
        u16 key=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 (key==KEY1_PRESS)
                LED1=!LED1;

                }
        }

anjian.c(3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lse', expected '__asm'
anjian.c(5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anjian.c(5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
anjian.c - 4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你的上一个帖子我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你,#define那行不要加“;”,你根本就不看,反复重复错误,大家还有必要给你回复什么吗?

网友B:
你看到的是if (key==KEY1_PRESS)
编辑器看到的是if (key==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上一个帖子我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你,#define那行不要加“;”,你根本就不看,反复重复错误,大家还有必 ...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是if (key==KEY1_PRESS)
编辑器看到的是if (key==1;)

这个程序是我看视频讲的,我没有明白为为啥主函数要写一个u8 key=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上一个帖子我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你,#define那行不要加“;”,你根本就不看,反复重复错误,大家还有必 ...

哥这个是我自学的看的教程,这个程序的主函数我没看懂,能不能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