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讨论一个LED路灯的问题

楼主(2023-01-28):
自己想做一个太阳能路灯,电路部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是LED灯板部分这个是自己用的,不在乎成本和空间问题
在同等的功率下,用什么方案才能达到亮灯的亮度和电池亮灯时间的最佳效果
比如点灯功率是3W
A:用3个LED灯,单个LED就有1W的功率,大约300mA左右的电流,发光的点少
B:用30个LED灯,每个灯有10mA左右的电流,发光的点多
因为暂时没有条件测试,所以,想讨论一下,LED的数量可以随便改的

网友A:
这个问题除了你自己别人无法解答。

做测试,太阳能电池在不同气象条件下每天发电量如何,然后计算出最佳放电功率。

然后测试不同功率下亮度,最佳效果如果没有仪器就只能纯主观判断了。

网友B:
这东西,不具体到灯珠不好说,就说个人体验吧,买的现成的 120ma  2并 24串 LED,2套。 和自己diy的20ma96串 LED 6套。功率一样吧?但是前者不如后者亮,实际对比下,前者2套和后者5套效果接近,而视觉上后者照明更舒服,仅供参考。

网友C:
假设3个大功率和30个小功率产生的流明数一样 我偏向多数量小电流 大功率灯珠发热量大 这意思就是有更多能量转换成热量散掉 对发光而言是无用功 考虑到需要电池供电 能耗比低

这个选择有前提就是两个方案的流明数 即亮度要差不多 毕竟是灯 如果30个干不过3个 要增加到40个 就不值了

网友D:
b ,电流小电池寿命长,但LED灯质量要好,否则灯板故障率高。

网友E:
就是保证亮度同时更 省电,,大功率LED发热是比较厉害的,小功率LED亮度低,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查参数计算试验了

网友F:
我觉得这是选大功率还是小功率led问题,不在乎成本当然选大功率的led。因为一是,大功率散热做的好,光衰小,色温一致性也好;二是,由于生产标准高,大功率比小的寿命也好;三是,个人觉得几个大的比一堆小的好看。不过有人算过小的效率更高,我不能证实啊。

网友G:
电池亮灯时间取决于总功率,现在点灯功率固定的话,是不是电池亮灯时间都是一样的

网友H:
详见这篇文章:2-transistor Black Regulator

网友H:
最好是用12v 带动一串三个1W LED 比较好

网友I:
新年好,个人感觉单灯效果好,多灯散热光影啥的问题一堆

网友J:
一选电池AH
二电池决定总功率.
三再考虑LED串并

网友K:
做太阳能灯我很有经验。
灯珠越多越好,动辄都200灯以上的,其实你买成品的灯多好。
太阳能板用10V以下的,如果没有充电管理IC,则使用6V的电池板,灯的电池要有保护板避免过冲。
灯的电池基本使用磷酸锂电池,充满3.65V,放电到2.5V就没电了。至于容量,看你要求了,一般6000~60000mAH我都用。我常用4节一共24000mA,实际可能只有16000~20000mAH,10W的灯,电流大约3A,亮6个小时左右。
我一般会使用充电管理IC,可以设置最大功率点,提高效率。

网友L:
这个你只能一边测试一边看结果,多测一些,找到一个最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具体到灯珠不好说,就说个人体验吧,买的现成的 120ma  2并 24串 LED,2套。 和自己diy的20ma96 ...

我也比较赞同这个方案,马云家的太阳能路灯大多都是一堆LED的
主要是现在打样不太方便,又没有积分球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亮灯时间取决于总功率,现在点灯功率固定的话,是不是电池亮灯时间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
总功率是一样的,不知道是用多个LED串联好点还是用少数量的LED好

网友M:
分时段、分场景(活动物)提供与之相适应的照度~
采用多灯控制灵活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太阳能灯我很有经验。
灯珠越多越好,动辄都200灯以上的,其实你买成品的灯多好。
太阳能板用10V以下的 ...

我自己就是做LED灯的,所以不想买成品,之前买过一个89块的,回来拆开看了一下,感觉特不值,而且,没用多久就坏了
就想做三四个路灯,放在老家给老人晚上亮路
电路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现在打样有点不方便
部分网友说是多个LED灯的好,我也觉得这个方案好
就这样吧打板吧

网友N:
比如LED,如果楼主买的是同一厂家的同线产品,可向厂家咨询。
不同产品的标称指标和实际指标是有偏差的,而个人对亮度等指标的主观感觉也不同。
如果真想做,就用手上现成的万用表、再买个照度计(百余元)就可放心实验了

网友O:
能量最终以光和热耗散。提高光热能量比。用好的LED

网友P:
个人认为这与灯珠的发光效率有关,相同型号可能也有差异,需要测试对比。的点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