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51单片机+1602+713的电池容量检测代码哈?

楼主(2023-01-28):
去查了一下
都需要米~  郁闷!
谁有资料给一份吧 (业余爱好,自己写不出来,想看看代码参考学习)
谢谢啦 !

网友A:
要是觉得有用,米能换到就不错了,有时候拿米都换不到。只当是交学费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我搞蠕动泵驱动器,找遍全网也没有现成代码,别说拿米换了。又没米请人写代码。没办法自己现学的单片机,苦学2个月,又搞了两个月,写了2000行代码,编译出来10k多,终于小有成就。

网友C:
想问一下什么是 713 的电池 ?

网友D:
半年多以前,我也是发贴问过电量计算的问题
最后还是自己学习搞定了,那时候我C语言还不怎么行呢
这种东西,你要是用米换到的,不是做企业的话,没什么意义,下回其它问题,你还是得拿米来换
业余爱好更要学了,又不赶时间,又不怕出错,又能提升自己,为什么不学呢?
文化低?你能低过初中没上完的我?

网友E:
借一块51的1602学习板改动一下就行了,至于电池容量,自己测量一下电压与剩余容量的对应关系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我搞蠕动泵驱动器,找遍全网也没有现成代码,别说拿米换了。又没米请人写代码。没办法自己现 ...

厉害!2个月就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厉害!2个月就成了

现在还在功能验证、调试和查缺补漏,还有最后一个延长EEPROM寿命循环写入功能没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功能验证、调试和查缺补漏,还有最后一个延长EEPROM寿命循环写入功能没弄好。

用什么EEPROM呀
用铁电呀,写入超快的,几乎没有寿命一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EEPROM呀
用铁电呀,写入超快的,几乎没有寿命一说

想着节省点成本,就是STC自带的EEPROM。有两个浮点型和一个整形参数共10个字节需要保存,现在暂时保存在固定地址了。其实我这个擦写次数少,10万次应该也够用。但想着还是专业点,搞个循环保存提高寿命,尽量少擦写。实在不行就用掉电保存。

网友B:
我其实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没找到现成代码,目前自己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