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 弄了好几天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弄了好几天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所以想在这里向大家取取经。
任务:使用51单片机控制6位数码管实时显示时钟,例如:当前时间位17:30:25,数码管则显示173025。
我设置的初始时间是12:34:56。
但最后初始显示的是5个6,然后是5个7,5个8……我觉得应该是动态显示那一部分写的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改,跪求大家指教!
顺便说一下,数码管是共阳极数码管,P1口接的是段码,P2口接的是位选码。(位选码我不知道自己连的对不对)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miao=56,min=34,hour=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delay1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R1=1;
                while(!TF1);
                TF1=0;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for(j=0;j<6;j++)
        {
                P1=0xff;
                P2=_crol_(0xfe,j);
                switch(j)
                {
                        case 0:P1=led[x/10];break;
                        case 1:P1=led[x%10];break;
                        case 2:P1=led[y/10];break;
                        case 3:P1=led[y%10];break;
                        case 4:P1=led[z/10];break;
                        case 5:P1=led[z%10];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00);
        }
}
void main()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EA=1;
        TR1=1;
        while(1)
        {
                disp(hour,min,miao);
                delay1s();
                miao++;
                if(miao==60)
                {
                        miao=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源程序 原理图.zip

网友A(2023-01-2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miao=56,min=34,hour=12;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delay1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R1=1;
                while(!TF1);
                TF1=0;
        }
}*/
void disp()
{
        static unsigned char j;
        P1=0xff;
        P2&=0xc0;
        P2|=0x01<<j;
        switch(j)
        {
                case 0:P1=led[hour/10];break;
                case 1:P1=led[hour%10]&0x7f;break;
                case 2:P1=led[min/10];break;
                case 3:P1=led[min%10]&0x7f;break;
                case 4:P1=led[miao/10];break;
                case 5:P1=led[miao%10];break;
                default:break;
        }
        j=++j%6;
}
void main()
{
        TMOD=0x10;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F1=0;
//        ET1=1;
//        EA=1;
        TR1=1;
        while(1)
        {
                if(TF1)
                {
                        TF1=0;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miao++;
                        }
                        if(miao>=60)
                        {
                                miao=0;
                                min++;
                        }
                        if(min>=60)
                        {
                                min=0;
                                hour++;
                        }
                        if(hour>=24)
                                hour=0;
                        disp();
                }
        }
}

网友B:
{
单片机送段码1;位选 1;延时;(消隐;)//显示 第一个数字
单片机送段码2;位选 2;延时;(消隐;)//显示 第二个数字
单片机送段码3;位选 3;延时;(消隐;)//显示 第三个数字
单片机送段码4;位选 4;延时;(消隐;)//显示 第四个数字
单片机送段码5;位选 5;延时;(消隐;)//显示 第五个数字
单片机送段码6;位选 6;延时;(消隐;)//显示 第六个数字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单片机送段码1;位选 1;延时;(消隐;)//显示 第一个数字

谢谢,终于明白动态显示怎么操作了。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C:
谢谢,太谢谢了,我知道我哪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