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跨平台 Android设计 遥控小车控制+图像传送app 该怎么下手?

楼主(2023-01-28):
要求利用qt 设  遥控小车控制+图像传送 的app,没涉及过这方面, 只会简单的qt 界面设计, 该怎么下手,能够快速的完成这个项目?

网友A:
先有硬件才能调试

网友B:
既然选择android,android本身就是完整系统、有界面,所以应该不需要Q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选择android,android本身就是完整系统、有界面,所以应该不需要QT了

没法 要求使用QT C++跨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有硬件才能调试

????

网友C:
写好界面再把硬件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