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音乐播放器程序 代码注释很详细

楼主(2023-01-28):
基于51单片机的音乐播放器设计源程序
/*
        记住:三个数字一组,代表一个音符。
第一个数字是1234567之一,代表音符哆来咪发...;
第二个数字是0123之一,代表低音、中音、高音、超高音;
第三个数字是半拍的个数,代表时间长度。

*/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调用
sbit speaker = P2^5;                        //定义蜂鸣器

unsigned char timer0h, timer0l; //音调高低
unsigned char time;             //一个音符的时间
//--------------------------------------
//单片机晶振采用11.0592MHz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本软件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 {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 //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 {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要想演奏不同的乐曲, 只需要修改这个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
6, 2, 3, 5, 2, 1, 3, 2, 2, 5, 2, 2, 1, 3, 2, 6, 2, 1, 5, 2, 1,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半拍为单位)。
//6, 2, 3 分别代表:6, 中音, 3个半拍;
//5, 2, 1 分别代表:5, 中音, 1个半拍;
//3, 2, 2 分别代表:3, 中音, 2个半拍;
//5, 2, 2 分别代表:5, 中音, 2个半拍;
//1, 3, 2 分别代表:1, 高音, 2个半拍;
//
6, 2, 4, 3, 2, 2, 5, 2, 1, 6, 2, 1, 5, 2, 2, 3, 2, 2, 1, 2, 1,
6, 1, 1, 5, 2, 1, 3, 2, 1, 2, 2, 4, 2, 2, 3, 3, 2, 1, 5, 2, 2,
5, 2, 1, 6, 2, 1, 3, 2, 2, 2, 2, 2, 1, 2, 4, 5, 2, 3, 3, 2, 1,
2, 2, 1, 1, 2, 1, 6, 1, 1, 1, 2, 1, 5, 1, 6, 0, 0, 0};

//《烟花易冷》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
     5,2,1, 3,2,1, 2,2,2, 2,2,4, 3,2,1, 1,2,1, 2,2,1, 3,2,4,
         5,2,1, 3,2,1, 2,2,2, 2,2,2, 5,1,1, 3,2,1, 4,2,1, 3,2,4,
         3,2,1, 3,2,1, 7,2,1, 3,2,1, 2,2,2, 1,2,1, 7,1,1, 1,2,1,
         2,2,1, 3,2,1, 6,2,3, 6,1,1, 1,2,1, 3,2,1, 2,2,1, 6,1,1,
         1,2,1, 7,1,1, 5,1,1, 6,1,6, 5,2,1, 3,2,1, 2,2,2, 2,2,1,
         2,2,1, 3,2,1, 1,2,1, 2,2,1, 3,2,4, 5,2,1, 3,2,1, 2,2,2,
         2,2,1, 2,2,1, 5,1,1, 3,2,1, 4,2,1, 3,2,4, 3,2,1, 3,2,1,
         7,2,3, 3,2,1, 2,2,2, 1,2,1, 7,1,1, 1,2,1, 2,2,1, 3,2,1,
         6,2,3, 6,1,1, 1,2,1, 3,2,1, 2,2,1, 6,1,1, 1,2,1, 7,1,2,
         5,1,2, 6,1,6, 0,0,0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TR0 = 0;                                  //先关闭T0
        speaker = !speaker;          //输出方波, 发音
        TH0 = timer0h;                          //下次的中断时间, 这个时间, 控制音调高低
        TL0 = timer0l;
        TR0 = 1;                                  //启动T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程序,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 //双重循环, 共延时t个半拍
        for(t2 = 0; t2 < 8000; t2++); //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TR0 = 0;                                                 //关闭T0, 停止发音
}
//--------------------------------------
void song() //演奏一个音符
        {
        TH0 = timer0h; //控制音调
        TL0 = timer0l;
        TR0 = 1; //启动T0, 由T0输出方波去发音
        delay(time); //控制时间长度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 i;
        TMOD = 1; //置T0定时工作方式1
        ET0 = 1; //开T0中断
        EA = 1; //开CPU中断
        while(1)
        {
                i = 0;
                time = 1;
                while(time)
                {
                        k = song1[i] + 7 * song1[i + 1] - 1;
                        //第i个是音符, 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r0h = FREQH[k];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
                        timer0l = FREQL[k]; //实际上, 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 = song1[i + 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i += 3;
                        song(); //发出一个音符
                }
        }
}

以上代码的Keil工程下载(附件内只有代码不含其他文件,您也可以自行复制以上代码建立工程,这样就不必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