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写给stc89C52的程序可以烧到stc89C516单片机里面吗?

楼主(2023-01-28):
        专门写给stc89C52的程序可以烧到stc89C516单片机里面吗?如果不可以,我需要做什么修改才能把程序烧进去呢?

网友A:
没问题的。只要不涉及某器件的专用程序

网友B:
可以这两个单片机是FLASH空间不一样大  52是8K   516是64K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我认为没问题。我在做一个泵控制器,HEX文件已经超10K了,故成品准备用STC8H1K17。因为这个型号不支持仿真,就又用STC8H8K64U做了一个板,IO口设置成一样的,平常用STC8H8K64U开发和仿真,没问题了就刷到STC8H1K17中,运行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我认为没问题。我在做一个泵控制器,HEX文件已经超10K了,故成品准备用STC8H1K17。因为这个型 ...

好的,谢谢

网友D:
如果没有EEPROM操作就可以,不需要任何修改。如果有EEPROM操作,则EEPROM操作会不正常,因为stc89C516没有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