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磁芯怎么分辨材质?

楼主:
两个磁芯,不同电感值,左边电感除了小点,可以看出什么材质吗?

网友A(2023-01-29):
据百度说,目前市场上的工字电感跟"高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原料大致可以做如下区分: 镍锌铁氧体软磁(天线磁棒,工字型电感,磁珠,磁环):AR、AP、R、T、RH、SH、DR; 锰锌功率型:EE、EI、EER、EC、EP、RM型磁芯; 锰锌高磁导率型:EE、EI、UU、EP\EP\RM型磁芯。
据经验说: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不同的器件,想一眼清就到厂家做几年

网友B:
一般都是PC4材质,用眼是不能看出来的,得问厂家

网友C(2024-11-06):
铁氧体磁芯单靠目测不了材质吧, 最好是找地方做材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