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楼主:
我这个是矩阵按键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define KEY_MATRIX_PORT  P1//定义矩阵p1
#define SMG_A_DP_PORT  P0//定义数码管脚
u16 gsm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0到f
void delay_10us(u8 ten_us)
{
        while (ten_us--);
}
u16 key_matrix_scan(void)
{
  u16 key_vary=0;
  KEY_MATRIX_PORT=0x7f;//第一列为低电平
  if(KEY_MATRIX_PORT!=0x7f)//如果第一列的数不为0x7f,证明有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延时1s
   switch (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7:key_vary=1;break;
                                         case 0xb7:key_vary=5;break;
                                         case 0xd7:key_vary=9;break;
                                         case 0xe7:key_vary=13;break;
     }
}
   while (KEY_MATRIX_PORT!=0x7f)//等待按键按下

KEY_MATRIX_PORT=0xfb;//第二列为低电平
  if(KEY_MATRIX_PORT!=0xfb)//如果第一列的数不为0xfb,证明有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
//延时1s
   switch (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b:key_vary=2;break;
                                         case 0xbb:key_vary=6;break;
                                         case 0xdb:key_vary=10;break;
                                         case 0xeb:key_vary=14;break;
     }
}
   while (KEY_MATRIX_PORT!=0xfb)

KEY_MATRIX_PORT=0xfd;//第三列为低电平
  if(KEY_MATRIX_PORT!=0xfd)//如果第一列的数不为0x7f,证明有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延时1s
   switch (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d:key_vary=3;break;
                                         case 0xbd:key_vary=7;break;
                                         case 0xdd:key_vary=11;break;
                                         case 0xed:key_vary=15;break;
     }
    }
   while (KEY_MATRIX_PORT!=0xfd)

KEY_MATRIX_PORT=0xfe;//第四列为低电平
  if(KEY_MATRIX_PORT!=0xfe)//如果第一列的数不为0xfe,证明有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延时1s
   switch (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e:key_vary=4;break;
                                         case 0xbe:key_vary=8;break;
                                         case 0xde:key_vary=12;break;
                                         case 0xee:key_vary=16;break;
     }
}
   while (KEY_MATRIX_PORT!=0xfe)

return key_vary;
  }

void main()
{
   u16 key=0;

        while(1)
        {  key=key_matrix_scan;
     if (key!=0)
     SMG_A_DP_PORT= gsmg_code[key-1];

        }

}
报错
compiling juzhenshianjian.c...
juzhenshianjian.c(76):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juzhenshianjian.c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2023-01-29):
返回无确定路径。
就是说你代码中的“return key_vary;”迷路了。

网友A:
key=key_matrix_scan();

网友B:
警告翻译过来就是:不是每一个返回路线都返回一个值。

考虑到整个函数只有一个return语句,那么问题显然是执行到return key_vary这句话的时候,key_vary的值存在未初始化的可能。

解决方案只能是你把流程图画出来了。

网友C:
什么意思,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