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2023-01-29):
Fatal error: L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vfemode=force'.

网友A:
到底什么问题?代码呢?

网友B:
工程的开关填错了,“--C99”是编译器的开关

楼主:
工具链配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23-07-11):
我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Fatal error: L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vfemode=force'. 新建工程的时候我也遇到了这个错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