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

楼主(2023-01-29):
HC-05蓝牙模块连接上UNO单片机后,不用在蓝牙模块上编程,手机上的指令就可以通过蓝牙模块传达到各个模块上吗?

网友A:
根据应用情况,应该做一个APP在手机上,用于控制与HC-05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B:
可以的,蓝牙模块可以透传,对单片机来说就是个串口直接和手机连接

网友C:
蓝牙模块和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设成一样,就能直接用手机收发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