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中断问题)

楼主(2023-01-29):
问题是这样的。
我希望用P3.2和P3.3引脚控制两个弹性按键,实现秒表功能如下:
1.当P3.2引脚变为低电平(即有键按下),暂停计数;再次按下时,继续计数;
2.在任何时候P3.3引脚变为低电平,则从0开始计数。
我写了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函数,但是我不知道这两个函数为什么不起作用,想问问大家是这个程序出问题了吗?
还是说我还需要在主程序中加上if(P3^2==0)……if(P3^3==0)?但我记得中断函数不需要引用即可生效的。
还望大佬指点迷津!
#include<reg51.h>
//00~60秒的简易秒表设计,两个静态数码管,定时器采用查询方式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miao=56;        //秒计数器
bit b=0; //暂停/继续标志位,b=0暂停,b=1继续
void int_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中断类型号为0
{
        if(b==0)
        {
                TR1=0;
                b=1;   //暂停计数
        }
        else
        {
                b=0;
                TR1=1;         //继续计数
        }
}
void int_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的中断函数,中断类型号为2
{
        miao=0;
        count=0;                                         //清零并开始计数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R1=1;
}
void delay1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R1=1;
        while(!TF1);
        TF1=0;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定义0~9显示码,共阳极数码管
        P1=led[i/10];        //显示i高位
        P2=led[i%10];        //显示i低位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EX0=1;
        IT0=1;
        EX1=1;
        IT1=1;
    EA=1;
    TR1=1;
    while(1)
    {
                disp(miao);
        delay1s();
        miao++;
        if(miao==60)
                {
                        miao=0;
        }
        }
}

网友A:
按键要做消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要做消抖处理。

但是我用的是51单片机,P3.2和P3.2,也就是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写了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函数难道还需要按键消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的是51单片机,P3.2和P3.2,也就是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写了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函数难道还 ...

不消抖,那按下时可能多次进中断。比如按下时因抖动进入了两次中断。结果时暂停又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的是51单片机,P3.2和P3.2,也就是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写了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函数难道还 ...

另外我说的指示你程序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没细看,应该导致没效果还有其他原因。因为指示消抖的原因,那你的程序应该有一半概率能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说的指示你程序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没细看,应该导致没效果还有其他原因。因为指示消抖的原因,那 ...

我按照你的说法在主函数中加了消抖,可是依然无用,我想了想,大抵是中断函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说的指示你程序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没细看,应该导致没效果还有其他原因。因为指示消抖的原因,那 ...

对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如果定时器溢出采用查询方式,那么INT0和INT1用中断函数来写就是无效的?
而如果要用到INTO和INT1的话,那定时器溢出必须使用中断的形式。是这样吗?

网友B:
定时器没打开中断,没有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