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不同芯片的spi分频是否影响24l01传输

楼主:
[结论:不影响]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STM32F103的VET6和C8T6在设置spi时,他们的分频好像不太一样,无法设置成相同的频率;在波特率相同的情况下,24l01能正常的进行信号传输吗

网友A(2023-01-29):
只要速度没超过其允许值,就不会影响。

网友B:
不同芯片外设时钟源频率不同。改变分频,使最终比特率在24l01的最大比特率范围内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速度没超过其允许值,就不会影响。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芯片外设时钟源频率不同。改变分频,使最终比特率在24l01的最大比特率范围内就行。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24L01是爆发式发送的,发送或接收的单片机通讯速度可以是各自不用的很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