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用I2C扩展IO口芯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新年快乐

楼主(2023-01-29):
这个程序就是测试一下单片机的I2C程序,能不能和IO口扩展芯片通讯使用。
各位大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烧进去没反应,接触单片机时间不长,望大老有时间帮忙看看,在这里谢谢了!新年快乐!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define  i2cl  0x44          //定义前提命令 -发送低8位IO口数据
#define  i2ch  0x46         //定义前提命令 -发送高8位IO口数据

unsigned int u=0;v=0;x=0; y=0; m=0;w=0;
static unsigned char  a,b,d,e,f,g,h,i,c,i2clh,i2cdata;

sfr     P0M0        =   0x94;
sfr     P0M1        =   0x93;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2M0        =   0x96;
sfr     P2M1        =   0x95;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fr     P4M0        =   0xb4;
sfr     P4M1        =   0xb3;
sfr     P5M0        =   0xca;
sfr     P5M1        =   0xc9;
sfr     P6M0        =   0xcc;
sfr     P6M1        =   0xcb;
sfr     P7M0        =   0xe2;
sfr     P7M1        =   0xe1;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_SW2       =   0xba;

sbit k1=P7^3;                    //高/低位数据选择开关
sbit k2=P2^0;                    //点动测试开关,数据有变化I2C就发送新的数据到IO扩展IC
sbit k14=P4^2;                  //清零开关

bit busy;                            //I2C中断标志位

void timer0Init()                //中断时间计数器函数
{
TMOD|=0x01;
TH0=0xFF;
TL0=0xA3;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程序运行依赖-中断函数
{
                          TH0=0xFF;
                          TL0=0xA3;

                          y++;
                          u++;
                          v++;
                          ys++;

                          if(k2==0||k14==0)
                            {x++; }
}

void I2C_Isr() interrupt 24                        //I2C中断函数-清零
{
    char store;

    store = P_SW2;
    P_SW2 |= 0x80;
    if (I2CMSST & 0x40)
    {
        I2CMSST &= ~0x40;                       //清中断标志
        busy = 0;
    }
    P_SW2 = stor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2C各命令子函数
void Start()
{
    busy = 1;
    I2CMSCR = 0x81;                             //发送START命令
    while (busy);
}

void SendData(char dat)
{
    I2CTXD = dat;                               //写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busy = 1;
    I2CMSCR = 0x82;                             //发送SEND命令
    while (busy);
}

void RecvACK()
{
    busy = 1;
    I2CMSCR = 0x83;                             //发送读ACK命令
    while (busy);
}

void Stop()
{
    busy = 1;
    I2CMSCR = 0x86;                             //发送STOP命令
    while (bus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i2c(char aa,char  bb)         //数据发送完整流程函数
{
        Start();                        //启动
        SendData(aa);              //发数据1  --设置命令
        RecvACK();                  //应答1
        SendData(bb);              //发数据2  --驱动数据
        RecvACK();                  //应答2
        Stop();                          //停止
}

void cx1()
{
        e=c;f=d;

        if(k1==0)                                                         //高8位数据+1
          {if(k2==0&&x>50){while(!k2);c++;x=0;}}       //x>50-为开关消抖

        if(k1==1)                                                        //低8位数据+1
          {if(k2==0&&x>50){while(!k2);d++;x=0;}}

        if(k14==0&&x>50)                    //按键清零
          {while(!k14);c=d=e=f=x=0;}

        if(e!=c){i2c(i2cl,c);}                       //高8位数据有变化就发送到IO扩展芯片

        if(f!=d){i2c(i2ch,d);}                 //低8位数据有变化就发送到IO扩展芯片

        if(c>8){c=e=0;}      //超过8位,清零

        if(d>8){d=f=0;}      //超过8位,清零
}

main()
{

        timer0Init();

  P_SW2 = 0x90;                             //使能I2C主机模式-并配置I2C脚位
  I2CCFG = 0xe0;                              //使能I2C主机模式
  I2CMSST = 0x00;

  i2c(0x48,0x10);                             //IO扩展芯片配置清零

  P0=P1=P6=0x00; P2=P7=0x0F; P3=0xE2; P4=0x06;P5=0x03;

    P0M0 = 0x0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模式
    P0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模式
    P1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模式
    P2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模式
    P3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模式
    P4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模式
    P5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P6.0~P6.7为准双向口模式
    P6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P7.0~P7.7为准双向口模式
    P7M1 = 0x00;
    a=0;
    b=0;
    c=0;
    i=0;

   while(1)
  {
         cx1();
  }
}

两线远程 IO 扩展芯片 CH423.pdf

楼主:
调试时,发现会在Start()启动函数下, while (busy); 这里卡住,难道是没有进入I2C中断里清零?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没有进入I2C中断呢?希望各位大老指教!新年快乐!

网友A:
新手别搞这些量大的代码
STC8A不需要端口扩展,你用都用不完
如果是想学习一下IIC,那就必须得是24C01不可了
单片机学习本身就是通过抄别人的代码来提升自己,从而达到别人也要抄你代码的高度

网友B:
示波器先看一下I2C有输出吗?
直接测试STC官方例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别搞这些量大的代码
STC8A不需要端口扩展,你用都用不完
如果是想学习一下IIC,那就必须得是24C01不可 ...

哦,谢谢!受教了。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先看一下I2C有输出吗?
直接测试STC官方例程可以吗?

我测一下,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C:
建议先用针脚模拟I2C,网上大把的成品函数,理解各个函数的作用和时序后,再用硬件I2C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用针脚模拟I2C,网上大把的成品函数,理解各个函数的作用和时序后,再用硬件I2C驱动,

模拟I2C,之前有试过,现在想用单片机的硬件I2C试试,问题好像是数据不发送,也进不了I2C的中断函数,然后卡在那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测一下,谢谢!新年快乐!

没有输出,官方示例也没有输出,问题好像是数据命令不发送,然后就不会有中断请求,所以就进不了I2C的中断函数,然后卡在那里。真奇怪,给发送缓冲区数据为什么不会发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输出,官方示例也没有输出,问题好像是数据命令不发送,然后就不会有中断请求,所以就进不了I2C的中 ...

具体型号,具体版本,
STC8A  分  STC8A8K64D4(新)    和  STC8A8K64S4A12(旧) 这两种
实际使用中 STC8A8K64D4(新)  有部分芯片,使用 I2C 中断方式  会莫名失败。即开了中断I2C 就不工作。或者,会莫名不触发中断,但是查询方式一切正常。 而 STC8A8K64S4A12(旧) 则没有这个问题。假如你用的STC8A8K64D4(新) 建议你直接改成查询方式操作,看你的代码,你中断方式 也是傻等,和查询其实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型号,具体版本,
STC8A  分  STC8A8K64D4(新)    和  STC8A8K64S4A12(旧) 这两种
实际使用中 STC8A8 ...

哦,好的,谢谢大老!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型号,具体版本,
STC8A  分  STC8A8K64D4(新)    和  STC8A8K64S4A12(旧) 这两种
实际使用中 STC8A8 ...

就是你说的STC8A8K64D4这个型号,谢谢解惑!

网友E(2023-08-31):
今天碰到个问题还没解决:
之前一直用20脚的STC8G1K08的I2C很正常;
近来简化为8脚STC8G1K08A后,就不正常!说明如下:
选I2C脚为P54P55(设置为开漏串300Ω到I2C外设,特殊原因,我MCU电池供电,I2C模块3.3V,得匹配), 引脚功能切换设置P_SW2 |= 0X10,按手册应该没错,其他初始化及外设一概没变;I2C就是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今天碰到个问题还没解决:
之前一直用20脚的STC8G1K08的I2C很正常;
近来简化为8脚STC8G1K08A后,就不正常 ...

今天再次摸查情况: STC8的I2C时钟脚我设为开漏输出禁止输入了,外部有10K上拉电阻, 原来是:我设置为允许输入后,I2C居然能正常工作了。之前I2C和MCU电平匹配设为双向置1时,这个脚可以禁止输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今天再次摸查情况: STC8的I2C时钟脚我设为开漏输出禁止输入了,外部有10K上拉电阻, 原来是:我设置为允许输 ...

看了有关文章,启发很大!总之:而脚都得默认允许输入!
之前我MCU有硬件I2C口,只接一个共用3.3V电源的从机,MCU二脚可设置为双向置1,SCL可以禁止输入,工作很正常的(其实可能不够可靠)。后来改为不共用电源后,已设置为开漏,外部有上拉电阻,结果就不正常了。后来检查发现这种情况SCL就得设置回默认的允许输入才行!可能是有些代码变了响应不及时,SCL禁止输入主机就探测不到被拉低了所以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