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 51单片机oled和ds18b20显示实时温度不论怎么复位,温度一直不变

楼主:
51单片机oled和ds18b20显示实时温度不论怎么复位,温度一直不变,这是为什么?求各位大佬留下意见,以下是主函数。跪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DS18B20.h"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代码来源于中景园
        while(1)
        {
                float T;//用于后续存储读取的温度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4,"Temperature:",16);//显示temperature,显示在4列0行,占俩行

                 DS18B20_CONVERT_T();//开始,ds18b20代码来源于江科大,此函数中包含,初始化->skip ROM->convert t
                T=DS18B20_READT();//提取温度,存入T
                if(T<0){OLED_ShowString(0,6,"-",16);}//判断正负显示符号,显示在6列0行

                 OLED_ShowNum(1,6,T,3,16);//三位整数部分
                OLED_ShowString(4,6,".");//显示小数点
                OLED_ShowNum(5,6,(unsigned long)(T*10000)%10000,4,16);//显示小数部分
                //延时函数
                delay_ms(8000);
                delay_ms(8000);
        }

}

网友A(2023-01-29):
时序!时序!时序!

网友B:
很好的编程手法,只需主程序就可以通晓全部。
个人感觉只要有点耐心,温度会变面包也会有的。顺祝新年快乐

网友C: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代码来源于中景园
        while(1)
        {
                float T;//用于后续存储读取的温度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4,"Temperature:",16);//显示temperature,显示在4列0行,占俩行
                DS18B20_CONVERT_T();//开始,ds18b20代码来源于江科大,此函数中包含,初始化->skip ROM->convert t
                T=DS18B20_READT();//提取温度,存入T

                //加一条验证语句,以区分问题在取样部分还是显示部分
                T=0x0190;//25度

                if(T<0){OLED_ShowString(0,6,"-",16);}//判断正负显示符号,显示在6列0行
                OLED_ShowNum(1,6,T,3,16);//三位整数部分
                OLED_ShowString(4,6,".");//显示小数点
                OLED_ShowNum(5,6,(unsigned long)(T*10000)%10000,4,16);//显示小数部分
                //延时函数
                delay_ms(8000);
                delay_ms(8000);
        }
}

网友D:
主要问题是18B20的数据读取上,18B20是单总线器件,对时序的要求很严格,不是随意搬个代码就可用的。

网友E:
把后面delay16秒去掉试试,如果你趴在屏幕前盯着屏幕,16秒是很漫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是18B20的数据读取上,18B20是单总线器件,对时序的要求很严格,不是随意搬个代码就可用的。

好的,感谢这位大佬的建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时序!时序!时序!

我再去检查一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后面delay16秒去掉试试,如果你趴在屏幕前盯着屏幕,16秒是很漫长的

复位应该会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编程手法,只需主程序就可以通晓全部。
个人感觉只要有点耐心,温度会变面包也会有的。顺祝新年快乐 ...

对于新手来说,查bug简直无从下手

网友G:
你的行数不对

int main(void)
{
            float T;//用于后续存储读取的温度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代码来源于中景园
        while(1)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4,"Temperature:",16);//显示temperature,显示在4列0行,占俩行

                 DS18B20_CONVERT_T();//开始,ds18b20代码来源于江科大,此函数中包含,初始化->skip ROM->convert t
                T=DS18B20_READT();//提取温度,存入T

                if(T<0){OLED_ShowString(0,6,"-",16);}//判断正负显示符号,显示在6列0行
                 OLED_ShowNum(1,6,(unsigned int)T,3,16);//三位整数部分
                OLED_ShowString(25,6,".",16);//显示小数点
                OLED_ShowNum(29,6,(unsigned long)(T*10000)%10000,4,16);//显示小数部分
                //延时函数
                //delay_ms(8000);
                delay_ms(1000);
        }

}

网友F:
感谢你,说实话,我没看太懂中景园oled的代码,

网友H:
debug看看提取的温度值T变不变吧,不变的话查一查DS18B20的相关程序,问题很可能在时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