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24l01只能传输3次有效数据 该如何调试?

楼主(2023-01-29):
[接收端只要保持每次都读取发送端的传输数据,保证先进先出即可]
大佬们,我这边调试24l01遇到了一个问题,发送端没有bug,接收端从上电开始,只能接收到3次数据并给发送端反馈,3次后就直接安静了,发送端一直显示失败,给接收端重新上电后又是只有3次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需要接收端把数据读出来。这么给你讲吧,24l01是有三个数据缓存空间,先进先出,进去的你要读出来 ...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确定是程序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A:
大佬,你需要接收端把数据读出来。这么给你讲吧,24l01是有三个数据缓存空间,先进先出,进去的你要读出来才能腾出来空,给后面来的存储。

网友B:
基本可以确定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