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放大电路中,这个电容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1-29):
直流放大电路中,这个电容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电容应该是滤除杂波的,电阻应该是调整芯片的工作电压设置的吧,我的理解

网友B:
楼主图中V3是理想电压源,这两个器件没有用。实际器件才有用,楼主要贴出来。

网友C:
这个电阻设为1mΩ,作为OP的偏置电阻太小。输入信号已经相当于对地短路了。

网友D:
滤波和降压吧,电容滤波,电阻降压

网友E:
滤波,V3的负载电阻

网友F:
给运放输入提供直流偏置,注意单位,m欧与M欧差了10亿倍。电容一般认为是用于滤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设为1mΩ,作为OP的偏置电阻太小。输入信号已经相当于对地短路了。

这是1兆欧吧,不是1毫欧。

网友H:
1mΩ,看阻值似取样电阻。

网友H:
C1当然 是滤波的作用了。

网友I:
信号源的内部电容和内阻吧

网友J:
明显取样电阻,实验教学电路而已,实际没有这样使用的

网友K:
配合电阻去高频干扰杂音,让信号平滑。

楼主:
是1MΩ,是我不够细心,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L:
电容多半是滤波的作用,电阻应该是滤除高频杂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