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另一个计数,当定时的时间到,计数器还在工作吗?

楼主(2023-01-30):
如题;比如频率计

网友A:
可以控制不工作

网友B:
两个是互相独立的,定时器最后一次中断后,要将记数器也停了,并处理记数值。

网友C:
开始计时时保存当前的记数值,定时时间到读取记数数值,处理好定时器计数溢出,可以让计数定时器一直运行

网友D:
两个是互相独立的,各由自己的程序控制。

网友E:
定时/计数器会听你的话,你让它停就停,你不让停就继续定时/计数。各个定时器都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F:
这没有任何联系,是否计数取决于是否开启和时钟源

网友G:
2个定时器是两个独立的硬件电路,设置好初始值,开启定时器之后,二者都是独立运行,互不干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