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印刷电路板

楼主:
用品:
覆铜板、热转印纸、三价铁盐、酒精、松香、电熨斗、砂纸、油性记号笔、电钻等。
过程:
一、绘制PCB,将顶层镜像输出为pdf,底层直接输出。丝印层同理(如果有的话)。
二、将上述pdf打印在热转印纸的滑面上,把热转印纸对准覆铜板固定住,把电熨斗开到最大功率烫在热转印纸上,烫2分钟。
三、冷却后撕掉热转印纸,用油性记号笔补全残缺的地方。
四、配置铁盐溶液,浓度约为40%,加热至接近沸腾,趁热将覆铜板放入,腐蚀5分钟。
五、腐蚀完毕后取出覆铜板,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干净。用砂纸磨掉墨粉,然后涂抹松香酒精溶液,自然晾干。
六、在需要的地方用电钻钻孔。用万用表检查线路通断,用小刀刮掉多余的铜,用铜丝和焊锡补全缺少的铜。妥善保存成品电路板。
注意:
一、自制电路板适合贴片元件。
直插元件只适合洞洞板。
二、设计PCB时要注意:线宽≥0.508mm,线距≥0.508mm,焊盘宽度(直径)取1.5mm左右。尽量多铺铜。避免使用直插元件和通孔,如果不得不用,要牢记孔的两面是不连通的。可在孔中焊一根铜丝使孔连通。
三、PCB上要设计至少2个定位孔,间距不能太小。热转印纸要准确按定位孔摆放。
四、腐蚀时要注意搅拌。
五、如果要印刷丝印层,要在涂抹松香酒精溶液前进行。
六、不要用硝酸铁配置腐蚀液。

腐蚀完成后的板子

腐蚀完成后的板子

热转印完成后的板子

热转印完成后的板子

网友A(2023-01-30):
线宽间隙与打印机精度有关,自制测试没问题后就可以发出去打样。

网友B:
非常不错,是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吧。没看到晶振,没有引出IO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是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吧。没看到晶振,没有引出IO口。

晶振在板子最下面长圆形区域,第一张图里有,图方便没有焊排针,接了16个led就是

网友D:
以前用感光油墨做过。现在打样不贵就不再玩了。

网友E(2025-04-09):
油性记号笔划线涂层太薄容易漏腐蚀液。松香酒精溶液又不能把线划得很细。想不出好办法!

网友F:
前些年开始做热转印总感觉效果不好,就又搞丝网印太脏太费时间又占空间,前几年又搞干膜,相对干净一点。三两年前有免费打样就去厂家打样了。

网友G:
厂家打样的质量是比较好没错,但自己DIY的乐趣比较多,就像住酒店很舒服,但自己搭帐蓬是别有一番乐趣。改天我也来做做看这个PCB洗板法。

网友H:
直接定制.何必这么麻烦费劲呢?也就十几块.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