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录器的疑问

楼主(2023-01-30):
烧录器的作用什么?

是以烧录器的程序来实现与电脑的数据传输之后再根据程序来给空芯片发送指令输写入数据吗?

在给空芯片写入数据时的地址是烧录器给的还是空芯片硬件自备的地址自增?

楼主:
还有波特率是烧录器的功能吧?是靠烧录器的程序发送的请求来调节电脑传输率然后再根据需要写入的芯片数率调节发送传输率吗?

网友A:
一个多月前,我就说了"就想着自己先看一个大纲或者了解一个大概,再去深入学习"
这压根就不行,很显然,从你开始学习单片机到现在,好像是学了不少东西,但都是类似于"单片机的发展史"一类的科普知识,没什么用
估计让你点亮一个LED都有点难为你了

网友B:
烧录器的作用什么?

烧录器用于将编译后的程序烧录(下载)到MCU中的工具。

网友C:
烧录器的作用什么?

烧录器实际上是一个把可编程的集成电路写上数据的工具,烧录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储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程(或称刷写)。

是以烧录器的程序来实现与电脑的数据传输之后再根据程序来给空芯片发送指令输写入数据吗?

烧录器的原理是对能编程的芯片,在许可的时序范围内,把一窜010101的数据,通过对芯片进行加电操作的方式,改变芯片内部的010101结构,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电脑的运行烧录器软件,这时程序会自动监测通信端口和芯片的类型,接着从烧录器软件中,调入提前准备好的被烧写文件(hex文件)。

在给空芯片写入数据时的地址是烧录器给的还是空芯片硬件自备的地址自增?

根据器件的芯片的许可的时序

还有波特率是烧录器的功能吧?是靠烧录器的程序发送的请求来调节电脑传输率然后再根据需要写入的芯片数率调节发送传输率吗?

是靠电脑的运行烧录器软件 和芯片的类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波特率是烧录器的功能吧?是靠烧录器的程序发送的请求来调节电脑传输率然后再根据需要写入的芯片数率调 ...

烧录器(编程器、下载器)只是一个工具,把在PC上用编译器编写的应用程序录制到目标芯片。单纯从使用的角度不必深究其工作原理。只要按产品说明按部就班连接和操作即可。不同厂商的MCU有其推荐的烧录工具。有的还挺贵。没有一款万能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