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跟风玩一玩CH552

楼主(2023-01-31):
    看着人家玩CH552,觉得有意思。该芯片的亮点就是便宜,资源多,小小的芯片上具备USB设备控制器,可以使用USB模式烧录程序,它还具备触摸按键电容检测功能、PWM、ADC功能。于是从某宝上弄来几片CH552G,打了个PCB样。
    焊接完成,插入电脑U口,电脑的硬件设备多了好几个设备:
001 安装WCH_InSystemProgramTool_V330,新片CH552接入电脑后出现好几个设备.jpg

    但是第一次接触ch552,就卡在下载程序上:下载工具WCH_InSystemProgramToo上,无论如何弄,那个CH552 USB设备就是不出来。
002 识别不到USB设备,所以无法用USB模式下载.jpg
    于是在论坛中求教,后来才知道,必须先断电,接着P36上拉,然后再插U口,这样电脑才能识别到CH552 USB设备。
    从官方网站上下载了有关ch552的资源,包括下载工具WCHISPTool、芯片手册CH552DS1.PDF、ch552头文件CH552EVT.ZIP,评估板例程包(CH554)CH554EVT.ZIP,资源还算不少,例程的注释也丰富,
所以想玩一玩,一般很容易上手(该芯片属于51系列)。注意:本人只是实话实说,而并非广告。但是也有美中不足的,该芯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烧录的次数只有二百左右次,芯片手册中有说明,
    点灯代码:

#include "CH552.H"
sbit LED = P1^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0;
                delay(50000);
                LED = 1;
                delay(50000);
        }
}
点灯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T411o7X3/?spm_id_from=333.999.0.0

网友A:
  价格1.5¥多贵了,除了usb,其它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1.5¥多贵了,除了usb,其它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势。。。。。

是的,最致命之处就是只能编程200左右次。

网友B:
学习了,马上实践跟班

网友C:
东西出的太快,只能跟风啊。

网友D:
做单片机有点差劲,做usb控制还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价格可以玩CH571了,带USB和蓝牙BLE,RISC_V的指令集,标准的32位单片机,完美实现32位的加减乘除。

网友F:
利用CH552制作DAP-LINK是目前最便宜的方案,没有之一。

网友G(2023-04-07):
我想用来做个PC状态指示器,通过LED闪烁观察PC状态,这个应该足够了

网友H(2024-11-10):
我查了一下,Arduino还支持这个芯片,太爽了

网友I:
Ai8H2K12U  SOP8   0.95含睡   两个串口   免驱  CDC串口波特率最高支持10M    烧写10W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Ai8H2K12U  SOP8   0.95含睡   两个串口   免驱  CDC串口波特率最高支持10M    烧写10W次

支持arduino吗? 你给总部建议下,让他支持arduino开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I:
Ai8H2K12U  SOP8   0.95含睡   两个串口   免驱  CDC串口波特率最高支持10M    烧写10W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