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单片机的一些疑惑,望大神有心情解答一下,功能脚切换使用问题

楼主(2023-01-31):
在使用单片机串口1时,寄存器SCON,B0和B1位的RI和TI能直接使用,但是在使用串口2时,S2CON,S2BUF,S2RI和S2RI都不能使用,S2RI和S2RI这两个好像不好定义。在使用时是不是只能给S2CON整体赋值(运算赋值)来达到发送/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零?

楼主:
本来是点保存的,结果直接发了,现在图片补上。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直接显示出来。

网友A:
是的,只能给 S2CON 整体赋值(运算赋值)来达到发送/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E2         =   0xaf;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S2TI 串口 2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
        S2CON &= ~0x02;
        busy = 0;
    }
    if (S2CON & 0x01)  //S2RI 串口 2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
        S2CON &= ~0x01;
        buffer[wptr++] = S2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2Init()
{
    S2CON = 0x1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4;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2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2BUF = dat;
}

void Uart2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2Send(*p++);
    }
}

void main()
{
    Uart2Init();
    IE2 = 0x01;
    EA = 1;
    Uart2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2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能给 S2CON 整体赋值(运算赋值)来达到发送/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零

新年快乐!感谢解惑!受教了,不停的看官方PDF,看多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有点点明白了,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官方也没有明说,还是非常感谢大神们的宝贵知识与经验。

网友B:
STC8单片机的S2CON地址0x9A,不支持位操作(地址低4位是0或者8的SFR寄存器才支持位操作),所以需要通过整体赋值(运算赋值)的方式进行设置。
STC32的所有SFR寄存器都支持位操作,就可以直接对S2RI,S2TI进行位操作。

网友C:
51核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结尾不是0或8的,都不能位寻址,只能用赋值、与、或操作,建议用与、或操作。
S2CON &= ~0x01;   //清除S2RI
S2CON &= ~0x02;   //清除S2TI
S2CON |= ~0x80;   //置位S2SM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单片机的S2CON地址0x9A,不支持位操作(地址低4位是0或者8的SFR寄存器才支持位操作),所以需要通过 ...

非常感谢大神说的知识点,接触单片机的时间不长,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谢谢!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核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结尾不是0或8的,都不能位寻址,只能用赋值、与、或操作,建议用与、或操作。
...

感谢大神耐心的解惑,关于单片机,需要学习的知识点太多了,边实践边学习才是掌握知识最快的途径,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D:
有些寄存器是可以位寻址的,有些不可以。

网友E:
可以位寻址的寄存器毕竟是少数,要习惯整体赋值。如果是STM32全部寄存器都只能整体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