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AHDL编写4 bit Latch电路

楼主(2023-01-31):
请问先进 如何用AHDL编写 4 bit Latch  电路 ,

网友A:
为什么非要AHDL,用VHDL或Verilog HDL不行吗,后两者既通用资料还多。

网友B:
这是将锁存器的输入连接到称为 data_in 的输入线的 AHDL 代码,
锁存器的输出到称为 data_out 的输出线,以及到输入的使能线
称为 latch_enable:

下面是指定八位锁存器的方法:
Latch
A latch in AHDL has two inputs – D and En, and one output Q. When En is low, the output
Q does not change. When En is high, the output Q is equal to the input D. Thus, when En is
low, it will hold the value which was on the D input when En went from high to low. To use
a latch in AHDL, declare it in the VARIABLE section of the program:
VARIABLE
A : LATCH;
will define a one-bit latch. To specify what should on the D input of A, use A.d. To specify
what should on the En input of A, use A.ena. To use the Q output, refer to A.q.
Here is the way to specify an eight-bit latch:
VARIABLE
A[7..0] : LATCH;
Here is AHDL code to connect the inputs of the latch to input lines called data_in, the
outputs of the latch to output lines called data_out, and the the enable lines to an input
called latch_enable:

SUBDESIGN my_latch
(
data_in[7..0] : INPUT;
latch_enable : INPUT;
data_out[7..0] : OUTPUT;
)
VARIABLE
A[7..0] : LATCH;
BEGIN
A[].d = data_in[];
A[].ena = latch_enable;
data_out[] = A[].q;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