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顶灯led三色变光驱动 如何简单的改成普通不变光的

楼主(2023-02-01):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处理,将驱动部分改成固定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处理,将驱动部分改成固定驱动方式。

换驱动器,还是改驱动器的输出线

网友B:
一般想改的都是坏了。你这是哪坏了?吸顶灯无非就两部分,一个灯板一个驱动器,你看着换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驱动器,还是改驱动器的输出线

这个要看具体电驱动电路,拆掉不需要的,保留需要的,将控制电平拉高或拉低。

网友C:
给你个型号:s4525s,你搜一下PDF就明白了,不好改的,不如按电流直接换整个驱动,几元钱也不贵。

网友D:
驱动器里面应该有一个蓄电电容,或什么的,猜的,没有拆开看过

网友E:
拆开,将MCU拆掉,3个驱动端固定接电源即可。

网友F:
把控制器拆掉,然后三色光LED灯盘的的2根线,想让哪个亮就接哪个,全接就是全亮。

网友G:
三色LED同时亮就是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