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采集准度问题,要如何提高采样的精准度?有哪些措施

楼主(2023-02-01):
1.供电电压用的是LDO,电压3.29-3.31V,误差在0.3%
2.压力传感器误差在±8%
3.上拉电阻用的是1%误差的
4.ADC采样精度是12位
5.积分非线性和微分非线性分别是DNL=±0.7LSB;INL=±1.2LSB

网友A: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都是电桥输出的(内部4个压阻),不知道楼主的传感器是怎么样的?不了解传感器特性我没法给出意见。

楼主的LDO误差在0.3%,这么高的精度,比如TL431的1%都高了,什么型号可以透露吗?

网友B:
压阻式传感器温度漂移太严重了,必须接成惠斯通电桥的形式进行温度补偿,楼主用的是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