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用89C52单片机能返回值,用STC8A8K64D4就不行,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望解答

楼主(2023-02-01):
程序用89C52能返回+1的值,用STC8A8K64D不行,44、48、64脚的都试过,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望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你先做原样返回测试看看,正常了再写其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原样返回测试看看,正常了再写其他程序。

嗯,我用串口助手测试了一下,然后重新整了一个程序,用串口助手,能正常返回数值,但是按键按下没有数据发送,用示波器检测没有输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望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用串口助手测试了一下,然后重新整了一个程序,用串口助手,能正常返回数值,但是按键按下没有数据 ...

我知道了,是因为逻辑问题,在循环那里卡住了。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