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个充电宝主板想加显示屏该从哪方面入手?

楼主(2023-02-01):
自己做了一个充电宝主板,用了一年了,最近想在主板上另外加装显示屏,类似(图一)这种。(图二)是已经在用的充电宝,如果我加上(图一)所示的这种屏幕,我需要从哪方面入手(学习),(图三到图七)是充电宝集成各种协议的IC,从对电子元件一窍不通到自己完整设计出第一块线路板用了20天。现在是不懂单片机代码,我知道有图形化编程:显示屏界面显示什么的我应该在哪方面入手,需要学习什么,越具体越好,谢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七

图七

图六

图六

图五

图五

图四

图四

图三

图三

网友A:
如果想深入学习,有硬件基础还应该学习单片机C语言编程,图形化编程那是入门用的。

网友B:
从挣钱入手,入手一个与图片一样的板子,再和以前一样焊上就可以。

网友C:
"从对电子元件一窍不通到自己完整设计出第一块线路板用了20天"
咱也不知道你是吹牛还是真就这么神
我从事电子电路工作6年,如果算是2010年买的第一本运放的书开始,到今年有13年了,我都觉得自己水平只能算是比入门好一点而已

网友D:
想做图一那个板子,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要 完完全全的懂 ,网上直接搜现成的 做。一种情况是完完全全的全都搞清楚。看你自己是想怎么做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网上找资料就好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那就去买一个stm32带屏幕的学习开发版吧 ,如果学通了 做这个应该是没问题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对电子元件一窍不通到自己完整设计出第一块线路板用了20天"
咱也不知道你是吹牛还是真就这么神
我从事 ...

楼主可能只学ad画板,再加上自学能力不差,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只学ad画板,再加上自学能力不差,也差不多吧。

的确只学的AD 想加块屏幕还要学单片机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深入学习,有硬件基础还应该学习单片机C语言编程,图形化编程那是入门用的。

我想要个那种直接在电脑上模拟出显示屏然后我给显示屏加数字然后自动生产代码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对电子元件一窍不通到自己完整设计出第一块线路板用了20天"
咱也不知道你是吹牛还是真就这么神
我从事 ...

你说的和我主题不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做图一那个板子,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要 完完全全的懂 ,网上直接搜现成的 做。一种情况是完完全全 ...

stm32带屏幕的学习开发版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电压电流表 发现比我看到的51 STM什么的单片机做的都简单
他的IC打磨了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深入学习,有硬件基础还应该学习单片机C语言编程,图形化编程那是入门用的。

那就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和我主题不对路

很显然,你并不明白我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E:
完全没必要,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F:
这个大工程,要从娃娃抓起,你先回去读小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