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隐藏某个元件 不显示

楼主:
不是隐藏元件参数

网友A(2023-02-01):
删除不行吗

网友B:
隐藏元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Protel不论是Sch元件或PCB元件都没有整体隐藏选项。如果有特殊需求可以打开Sch元件属性编辑图形属性,选中本地颜色,线条和填充改为图纸底色,变相达到隐藏目的。PCB元件属性中取消锁定图元勾选,即可逐线条改为机械层中与底色一致,完后再锁定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