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测量交流电电压吗?

楼主(2023-02-01):
在电路的AL_IN前端还有电阻进行分压工作。目前该电路可以直接测量到直流电压,不清楚是否可以用来测量交流电压。请大佬们赐教,帮忙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A:
能测负直流电压就能测交流电压。

网友B:
通常我们讲的交流电是分正半周和负半周的,你这貌似只能测量正半周。

网友C:
你贴的这部分电路测试交流电没问题,但是送往后级写着SDADC的标号,显然不支持交流。

网友D:
我推荐,用变压器降压,在用全桥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在获取直流电压

网友E:
只看这个输入端,和一般使用正负电源的都可以,

网友F:
前部电路可以,但是ADC如果是只能测正电压的,则就不能字节测量交流,此时要将0点移位至ADC量程的中点,高于中点电压为正,低于中点电压为负,对幅度进行均方差计算就可以得到交流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