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四层板怎样添加一个正片层一个负片层?

楼主:
AD20层级管理器中我想把Signal设置成信号层,PWR设置成负片层,但是改其中一个层的类型,另一个层也会跟着变,删除一层两层都会删除,有没有办法把两层类型设置得不一样

网友A(2023-02-02):
没有AD20,看软件介绍,在属性页下方有一个board---stack symmetry,可以试试取消勾选是否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AD20,看软件介绍,在属性页下方有一个board---stack symmetry,可以试试取消勾选是否有用。

好的,谢谢,试了一下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23-05-15):
您好   这个属性页的board在哪里呀   找了一下午愣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