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漏电保护器

楼主:
直接接个220v,把芯片搞爆了!

网友A(2023-02-02):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B:
下次不能扔了

网友C:
漏保有电磁式和电子式,楼主发的是电子式漏保

网友D(2023-03-20):
这本来就是ac220,漏电断路器啊, 怎么会把芯片搞爆啊?

网友E:
单单这样把拆的图发出来有啥意思?按实物把原理图弄出来还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漏保有电磁式和电子式,楼主发的是电子式漏保

拆个电磁式的看看

网友G:
动手能力真强!学习到了

网友H:
里面都用上贴片元件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漏保有电磁式和电子式,楼主发的是电子式漏保

说起电子式漏保,我小时候拆了不知道多少个了虽然都是烧糊了的

网友J(2023-08-05):
看做工,这漏保应该是杂牌子的。

网友K:
这个确实看上去就象山里面出的,不知道楼主如何把芯片整爆的,正常情况下很难搞爆,那个大电容击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