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仪表放大电路放大采样电流是否可行?

楼主(2023-02-01):
仪表放大器用作电流的采样放大电路,是否可行?比如系统GND和功率PGND之间有一个0.5R的采样电阻,将电阻的两端接入仪表放大器,做差分放大,这种电路是否更好?有哪些优点?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电位不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电阻采样放大我一般就是一个运放即可。

楼主:
1.这两个电路算不算差分放大?
2.这种差分放大相较于仪表放大,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化,一个运放放大器能做的事情,用仪表放大器只能徒增误差。

网友C:
仪表放大器,有集成的,也有国产比较便宜的,不需要自己用3运放搭。
你在两个GND之间串电阻,然后用仪表放大器取电阻上的电压,这种想法没问题。

网友D:
要处理好系统GND,功率PGND,运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