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程序用的单片机是stc15F2k60s2(32脚的)换成(44脚)的可以吗?

楼主(2023-02-01):
天山t12烙铁程序用的单片机是stc15F2k60s2(32脚的)把程序烧录到stc15F2k60s2(44脚)的可以吗?接线还是32脚单片机p1.0,44脚单片机还接p1.0,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很奇怪的替换,不更改程序32脚换44脚,功能一样成本更贵,这样替换意义何在?

网友B:
楼主好,STC15F2K系列 32脚改44脚程序是兼容的,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另近期我们STC15F2K系列有在做升级,对ADC有追求的场合,对低功耗有追求的产品,用 STC15H2K64S4-36I-LQFP44/32 测试下,会有不一样的优质体验。

网友C:
不同的封装,引脚会有所不同,但是程序是一样能用的,同一个型号,44脚的会多出一写其它的引脚,而且引脚的排序也会不一样,具体的引脚标号,你得去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按原来的IO定义接就可以了,不要按管脚编号。

51黑-24小时必答区
首页论坛嵌入式/单片机论坛24小时必答区
请教大神,小白求救以下IO定义是否冲突?OLED-SDA和水银开关 只看楼主

lhm555楼主

网友:
刚接触单片机,到液晶屏学不下去了,在51HEI上面找到了天山王志浩的T12洛铁程序,想通过实践学,可看到这认为sbit OLED_SDA = P0^0; 和
//水银开关
#define SLEEP (P20)
#define PWM_EN (P00)
IO口有冲突,P0^0和P00,具体程序如下,希望大神们指点下。谢谢!

#ifdef WB_LCD
        sbit OLED_SCL        = P2^6;
        sbit OLED_SDA        = P0^0;
        sbit OLED_RST        = P0^1;
        sbit OLED_DC         = P0^2;
        sbit OLED_CS        = P0^3;
#endif
//以下是三个自定义按键
#define KEY_A                         (P25)
#define KEY_B                         (P26)
#define KEY_C                         (P27)
//单片机切断220V电源输出IO
#define SHUTDOWN                (P33)
#ifdef WB_LCD
//蜂鸣器
        #define        BEEP                                 (P13)
        #define BEEP_ON                        (P13 = 1)
        #define BEEP_OFF                (P13 = 0)
        //LCD背光
        #define        LED                                 (P10)
        #define LED_ON                        (P10 = 1)
        #define LED_OFF                  (P10 = 0)
        //编码器
        #define        EC11_A                        (P31)
        #define        EC11_B                        (P30)
        #define        EC11_KEY                (P15)
        //PWM
        #define IRON                                (P23)
        //水银开关
        #define SLEEP                                (P20)
        #define PWM_EN                        (P00)
        //ADC设置
        #define ADC_VCC                                1u
        #define ADC_IRON                        4u
        #define ADC_ROOMTEMP        6u
#endif

lhm555沙发

网友:
求帮助,怎么没人回复呢?宏定义后面的括号内p26p00难道不是lo口吗?

我也说一句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又学到了不少知识,麻烦大家了,再次感谢!

网友E:
改版PCB,脚名连接正确即可,程序不需要任何修改,因为32脚与44脚的晶片是一样的。

网友D:
还按原来的IO定义接就可以了,不要按管脚编号。

网友F:
是按引脚名称,不是引脚编号,STC的单片机程序是相互兼容的,但是不同封装的引脚编号的引脚功能上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引脚编号相同的引脚必须要引脚功能也相同就可以直接换,不相同就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引脚名称不是引脚编号,可以直接替换,不过PCB要重新制作。

谢谢回复!引脚名称是不是就是P1.0 P1.1 P1.2等,编号是不是就是1号引脚2号引脚等到44号引脚。

楼主:
小白请教,希望那个大神能回答下。

网友G:
按引脚名称不是引脚编号,可以直接替换,不过PCB要重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