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ED流水灯延时函数代码分析

楼主(2023-02-01):
为什么要加一个循环,循环里的xms每次减1是干嘛的

网友A:
代码写的比较清奇,貌似非一般经典。
不减 1 大概率进入死循环延时成凝时。

网友B:
在C语言中非0即真所以不写判断式==比如要判断等于2不循环则要写判断式while(xms<2)这样值等于2就退出循环了,所有计数循环要么++要么--,本例要结束计数循环就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C语言中非0即真所以不写判断式==比如要判断等于2不循环则要写判断式while(xms

用++也行~~

如果XMS=50,--运行50次循环,++则int(65536-50)次循环。一个是下计数,一个是上计数而已。
但原则上不用++,而是用--的道理是因为在汇编里有“减1为0跳转”的指令(DJZ),而没有“加一为0跳转”。
这样编译时会节省点空间。

个人见解

网友C:
xms每减1,就运行一次内钳的2级循环 xms(i(j))。如果所有指令都是1T,这个延时约为(2*199*xms)/Fosc时间。调用与返回不算在其内

网友D:
xms如果不减1,那么就永远不会退出while循环,

网友E:
大神,那个_nop_()是啥意思?为什么要加,直接增加下面ij数值不行吗

网友F:
不减1,就会一直卡在这里循环,出不去了,然后后面的程序就都不会运行了。加了减1,每运行一次这里面的代码都会减1,直到减到0,就能跳出这个函数了。然后就能运行后面的代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神,那个_nop_()是啥意思?为什么要加,直接增加下面ij数值不行吗

多一个指令周期,使延时更准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减1,就会一直卡在这里循环,出不去了,然后后面的程序就都不会运行了。加了减1,每运行一次这里面的代码 ...

一直加1,溢出不就回到0了?咋就不能跳出呢?不明白。

网友I:
减1一直减到0就等于设定的时间值并且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