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自家的电饭煲

楼主:
  自家用的松下电饭煲的液晶显示屏不显示了,根据经验,那是因为里面的3V小电池没有电了,今天有空就拆开换一换吧。
  拆开这款电饭煲不困难,只要将底面的四颗螺丝拧下来,然后用一字型螺丝刀轻轻地将塑料盒相接处撬开就行。
  内部:

电源板正面:

液晶屏正面:

主控板PCB面:

微处理器采用MN90F09:

网上查询,几乎找不到这款芯片的资料。
小电池采用2450:

目测,这款电池好像比2032厚得多。百度一下,结果:
CR2032:直径20mm,高度3.2mm
CR2450:直径24mm,高度5mm
容量方面:
CR2032:200-240mAh
CR2450:520mAh
在线测得电压只有1V多一些,拆下2V以上(这是隔天测的结果)

短路电流就很小了:

  手头没有2450,暂时就用2032代替一下吧。
  液晶屏上面的塑料架很难拆卸下来,只能将电池挤入到架下方,幸好2032太薄了,挤入那个位置不困难。焊好电池,插电测试,完全正常,这下可忘记拍照了。唉,等下次换电池了吧。

网友A(2023-02-02):
这种钮扣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但充完还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不行你做个开关电源在电饭锅接电的时候自动给电池充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钮扣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但充完还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不行你做个开关电源在电饭锅接电的时候自动给电池充 ...

CR2450不可以充电鉴定完毕。
LIR头的才是可充电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2450不可以充电鉴定完毕。
LIR头的才是可充电型号

是吗?没实验过,以为都一样,哪天找一块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吗?没实验过,以为都一样,哪天找一块试试

最好不要试,不能充电就不能充电。安全第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R2450不可以充电鉴定完毕。
LIR头的才是可充电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