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金属探测仪的电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2-02):
蜂鸣器用的是有源的吗
两个原理图哪个比较好。

网友A:
原理是:金属靠近会改变线圈的电感量,从而引起振荡频率变化,而喇叭或耳机就可以听到这个变化的频率。一定不能用有源蜂鸣器。

网友B:
金属靠近会引起电感的变化导致处于临界振荡状态的振荡器停振或者振荡幅度大幅度降低从而Q2截止,Q3导通。

网友C:
两个图的原理一样。
至于哪个更好,第二个可能会优于第一个。

网友B:
两个都不怎么样!第一个是频率改变,调试相对比较麻烦,第二个是振幅的改变,调试相对容易一些,但效果都不怎么样,只能作为玩具使用。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金属靠近会改变线圈的电感量,从而引起振荡频率变化,而喇叭或耳机就可以听到这个变化的频率。一定 ...

下图是一定要用有源蜂鸣器吧。

网友E(2023-03-20):
第二个图片蜂鸣器是有源的,我买了套件试了一下,想探测到5CM距离,必须被探测的金属面积很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