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 数码管引脚宏定义可以这样吗?

楼主(2023-02-02):
有一个数码管,它的段选引脚分别在芯片的P0.1~P0.5,P2.0,P2.1,P2.4,要给他们赋值,想一起同时给值,能这样写吗?如果不能,请大伙给我个建议
#define Number_Tab  P0.1|P0.2|P0.3|P0.4|P0.5|P2.0|P2.1|P2.4
Number_Tab = 0x3f(这里不考虑共阳极或共阴极)

网友A:
单片机只能同时给同一组的IO赋值比如P0=0xdd;给不同组的IO就要分时,P01=1;P23=0;==。。

网友B:
先不说 sbit P1.0 = P1^0;有没有问题
宏定义只是借代,如#define Leds P1.0|P1.1
你写Leds = 0x03;
编译器看到的是P1.0|P1.1=0x03;
所以必定出错误
如要同时对不同端口赋值
可如沙发所说分时进行
可參考以下代码
void GPIO_Set(uchar dat)
{
P10 = (bit)(dat & 0x01);
P11 = (bit)(dat & 0x02);
。。。
}

网友C:
没有试过,但也简单,可以单独写一个小程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写一个带参函数,调用时段码为实参。例:
//P0.1~P0.5,P2.0,P2.1,P2.4
void Mapping(uchar dat)
{
        P0&=0xc1;                    //P0.1~P0.5清0,其它3位不变  xx00 000x
        P0|=((dat&0x1f)<<1);//dat低5赋值P0.1~P0.5,其它3位不变
        P2&=0xec;                    //P2.0、P2.1、P2.4清0,其它5位不变 xxx0 xx00
        P2|=((dat&0x60)>>5|(dat&0x80)>>3);//P2.0、P2.1、P2.4赋值,其它5位不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一个带参函数,调用时段码为实参。例:
//P0.1~P0.5,P2.0,P2.1,P2.4
void Mapping(uchar dat)

这位大哥,你好,我有个疑问,这改成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P0&=0xc1;
P0 | =(dat&0x3E)
P2&=0xec;
P2 |= (dat&0x13)
不用对它移位结果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你好,我有个疑问,这改成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P0&=0xc1;
P0 | =(dat&0x3E)

不是每一个移位都是必须的,要看硬件连接关系。
以上是随意排列P2.4、 P2.1、 P2.0、P0.5、P0.4、P0.3、P0.2、P0.1、
比如从高位到低位排列是: P2.4、 P2.1、P0.5、P0.4、P0.3、P0.2、P0.1、 P2.0。低6位可以不移位,高两位要移位。
实际应用中往往因为PCB排版的因素,端口并不一定按顺序连接。需要用软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每一个移位都是必须的,要看硬件连接关系。
以上是随意排列P2.4、 P2.1、 P2.0、P0.5、P0.4、P0.3、 ...

我想了很久,没怎么明白,我又发了这一个的下一个帖子,老哥你有空帮我看看,我也发了原理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