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萌新一枚,在调试双色点阵的时候发现问题

楼主:
目前的状态就是:
1.只能确定显示在哪一行,但是显示在哪一行给的数据无论多少那行都会全部点亮
2.想要显示图形的时候,点阵会全部点亮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Lin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8行,一到八行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83,0x43,0x24,0x18,0x18,0x24,0x43,0x83};

/*------------------------------------------------
                硬件端口定义
------------------------------------------------*/

/*sbit LATCH = P1^0; //RCLK
sbit SRCLK = P1^1;
sbit SER  = P1^2;

sbit LATCH_B = P2^2;//RCLK
sbit SRCLK_B = P2^1;
sbit SER_B = P2^0;*/

sbit LATCH = P1^3; //RCLK,锁存端
sbit SRCLK = P1^4;
sbit SER  = P1^5;

sbit LATCH_B = P2^5;//RCLK
sbit SRCLK_B = P2^4;
sbit SER_B = P2^3;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发送字节程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ER=dat&0x80;
         dat<<=1;
         SRCLK=0;
         SRCLK=1;

         }

}
/*------------------------------------------------
                发送双字节程序
------------------------------------------------*/
void Send2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SendByte(dat1);
   SendByte(dat2);
}
/*------------------------------------------------
                   595锁存程序
                  595级联发送数据后,锁存有效
------------------------------------------------*/
void Out595(void)
{
        LATCH=0;
        _nop_();
        LATCH=1;
}

/*------------------------------------------------
                发送位码字节程序
               使用另外一片单独595
------------------------------------------------*/
void SendCol(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发送字节
        {
         SER_B=dat&0x80;
         dat<<=1;
         SRCLK_B=0;
                                 SRCLK_B=1;
         }
      LATCH_B=0;    //锁存
      _nop_();
      LATCH_B=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for(j=0;j<60;j++)
              for(i=0;i<8;i++) //8列显示
                  {
                     SendCol(Line[i]);
                                                                                 Send2Byte(tab[i],0xff);
                                                                                 Out595();
                                                                                 DelayMs(1);
                                                                                 Send2Byte(0xff,0xff);//delay(10); //防止重影
                                                                                 Out595();
                  }
                          /*for(j=0;j<60;j++)
              for(i=0;i<8;i++) //8列显示
                  {
                     SendCol(Line[7-i]); //反向显示同样图形
                                                                                 Send2Byte(0x00,tab[i]);
                                                                                 Out595();
                                                                                 DelayMs(1);
                                                                                 Send2Byte(0xff,0xff);//delay(10); //防止重影
                                                                                 Out595()
                  }*/

                                                        }
}

立创画的,我现在手上也没有文件了

立创画的,我现在手上也没有文件了

只能确定显示再哪一行

只能确定显示再哪一行

屏幕截图 2023-02-02

想要测试显示的图形

想要测试显示的图形

屏幕截图 2023-02-02

用的双色点阵

用的双色点阵

想要显示图形时却全部点亮

想要显示图形时却全部点亮

网友A(2023-02-02):
原理图那里我放了排母当做点阵,然后发现对应的接线和我买的这块点阵不匹配,但是对应的实物我用杜邦线接到实物点阵上了,排除点阵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