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变温区 不放东西不用可以单独关闭,节电吗

楼主(2023-02-03):
如何关闭

网友A:
解决此类问题最好的方法是:1,看冰箱说明书;2,打冰箱售后服务电话;3,自行百度。

网友B:
我家的可以,你家的参考2楼

网友C:
看冰箱说明书有没有单独关闭变温区的功能

网友D:
我的冰箱没有变温区,所以帮不到你。

网友E:
我家的变温区只能调节温度不能关闭,可能制冷通路是串联起来的缘故

网友F:
用充气塑料袋填充即可。

网友G:
要那种双开门或多层功能的冰箱才有此功能,是可以单独关闭的,不一定可以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