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用发电机向插座发电,表会倒转吗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2-03):
你把电表进出火线对调接就知道了

网友B:
简单直连肯定炸

网友C:
相位不匹配会导致电厂最近变压器与发电机之间存在电势差。以下分别为0 90 180度相位差导线承受电流。不要瞎搞,最好断开主闸

网友D:
交流电要考虑频率和相位。老式机械转盘电表反接是会反转的。新的大多电子脉冲,好久没碰这些玩意,不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要考虑频率和相位。老式机械转盘电表反接是会反转的。新的大多电子脉冲,好久没碰这些玩意,不清楚了 ...

也是试过反接会倒转。并网可不是简单事!频率和相位同步

网友F:
家里自发电,表后必须按规程接入双投闸刀与系统供电电网隔离,防止反送电。

网友G:
不会的,电表检测线电流实现。要是你敢发电电网发现有反向功率,会来找你的

网友G:
反向功率会让他们来找你,而且电表检测的电流是没有方向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反向功率会让他们来找你,而且电表检测的电流是没有方向性的

听说有自发电卖给电网的?

网友H:
旧式铝转盘电表,电流反向会反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旧式铝转盘电表,电流反向会反转。

发明旧式电表的人也不得不说是天才级别,真是这种办法都想得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听说有自发电卖给电网的?

西部那边有,大学那会宣传支援西部时看过一些资料(),太阳能发电后买给电网,但是价格嘛,基本上就是只能让独居老人不用交电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旧式铝转盘电表,电流反向会反转。

听说过,第一个月很爽,第二个月开始哭着吧电表拆了(上个月电表是10,这个月是9,等于转了一轮)

网友K(2025-02-04):
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接通后炸发电机, 并入网不是那么简单的:相位,幅度都要与电网一致.

网友H:
并网不是小事情啊。自己发电最好就是断开电网。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听说过,第一个月很爽,第二个月开始哭着吧电表拆了(上个月电表是10,这个月是9,等于转了一轮)

接发电机就不只是反向,如果:不同频、不同相。就会炸。旧式电表反接电网输入线是会反转。

网友L:
太阳能板发出的电,可以通过逆变器变成交流电与电网相连,但如果你没把电表换成双向的电表,那么你发的电反向输给电网,电表也是走数。
所以个人考虑蓄能储电不经济,太阳能发的电自发自用,如果不足就用电网补,这样的情况就要用到防倒流器,目的是太阳能发出的电用不掉,阻止向电网反向输出电能。
现在的水表都是双向的,如果你住在高楼,水压高的时候,水会流入你套房,当水压低的时候,外面产生负表,把你套房内水管里的水吸出,水表照样会正转。
当然发电机发电,普通的只是能发出频率是50HZ,电压为220的电压的交流电,但不能控制相位与电网相位相同,这需要额外的用电器件。有的话,你可以接入,但你发的电进入电网,电表是正转的。除非你安装了双向电表。

网友M:
想要并网,首先要和电网的正弦波形对上

网友N:
只向插座送电不至于令计费器倒转,那些电会悉先流向其他负载去,况且,既定的计费器估计不允许卖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