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能不能用两个电解电容代替

楼主:
找不到大容量的无极电容,能不能用两个耐压450V的电解电容代替,图中哪种电路正确。

网友A(2023-02-03):
两个都不行
CBB电容有其特性,其中的自愈性很重要

网友B:
理论上图2是错误的。

网友C:
搭接一个实验电路试试看

网友D:
第三个接法才有可能使用,不过这东西不要这么拼吧?

网友E:
应该用第三图  ?

网友F:
电解要串联,用一个电阻和无极电容一样。

网友G:
最好不要用电解电容代替,这个电容一般使用CBB电容,全波整流1uF可以听过60度mA电流。

网友H:
第三张图是正确接法。

网友I:
不要有这种作死的想法。阻容降压电路只适用于小功率无隔离要求的用电器。电容大小1uf上下,很容买到。最好采用275VAC安规电容,退一步也得用630V的CBB电容。

网友J:
你是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K:
从安全性出发,要用CBB电容!图二肯定错,图三也错:两个电阻交点到两个电容交点间的连线要去掉!这样那两个电解电容才等同于一个无极电容!

网友L:
这两个电解体积不是更大价格各方面都得不偿失,阻容降压都是小电流场合用。只能用CBB高压电容的。

网友M:
负载小的话用1UF/275V的安规电容就可以,可以输出70mA左右的电流,第三个图勉强可以用,但是电容降压不能隔离火线,很不安全。

网友N:
早期曾经有这种应用,电解电容各反向并联一只整流二极管然后串联使用,但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不如无极性电容。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

网友O:
以前在电话座机上常见到,振铃检测电路这边,为了省个几分钱,常常这么做:
2个2.2uF/100V的电解反向串联,代替一个105K/250V的CBB电容,当年CBB一个要2、3角,2.2一个才7、8分

网友P:
就算可以也不安全,毕竟电解电容寿命短,一旦坏了会有触电风险

网友Q:
当然不能,在任何不建议这样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N:
图2电路会爆!相当于有极性的电解电容直接工作在交流电路中!千万不能使用!图3电路在泄放电阻两端各自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将电解电容的反向电压钳位在0.7V左右勉强可以使用。

网友R:
不行的了,做过试验。

网友S:
有没有成本接近阻容降压方案的隔离AC-DC方案。

网友T:
图三临时用可以,但不建议你用,还是用cBB最好。

网友U:
必须适用CCB电容,这个是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成本接近阻容降压方案的隔离AC-DC方案。

有的,而且还挺耐用

网友W:
如果电路是 220V,那么出于安全要求,必须非常小心地选择组件。

网友X(2024-05-31):
不能,这样做有危险,是想真的可以生产无极电容有何价值!

网友M:
不论是串联和并联都不行,买个安规电容就可以了,很便宜,耐压275V,容量根据你电路决定。

网友Y:
引用 网友V:
有的,而且还挺耐用

愿闻其详

网友Z: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成本接近阻容降压方案的隔离AC-DC方案。

不可能,阻容降压方案就是最便宜的方案之一,隔离AC-DC方案必须要有1、整流电路;2、变压器;
整流电路的电容一定比阻容降压方案的电容更大,价格更高。单是变压器的成本就比阻容降压方案高得多。
隔离AC-DC方案成本比阻容降压方案要高几倍。非隔离电源特点就是便宜,如果非隔离电源与隔离电源成本差不多,非隔离电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X:
首先你需要了解电解生产工艺,再谈能不能替代;任何存在隐患设计,都不建议采用

网友X:
首先你需要了解电解生产工艺,再谈能不能替代;任何存在隐患设计,都不建议采用!N年前,我采用两电解电容反向连接替换CBBC电容修复蓄电池,发生过严重事故!!!!!

网友AA:
第三个图理论上可行  但还是要用安规电容

网友AB:
图二, 两个电容都会接通220v立马炸掉
图三, 两个电容的负极, 不能与串联的电阻的中间连起来, 连起来就相当于110v反向加到电容了, 也会导致炸电容. 即便电容,电阻中间不连接, 两个电解电容标称电容一样, 实际上两个电容不可能完全一样, 会导致两个电容的电压不一样. 导致一个电容出现电压反偏, 电解电容性能越来越差,最终报废.

所以还是要用CBB安规电容, 用电安全无小事, 两个电容几毛钱的事, 整出大问题,就相当不划算了.

网友O: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多少年前的电话座机就是这样做振铃电路降压的。
两个250@2.2uF的电解反串,约等于一个400V@1uF的无极性。
重点是不要并电阻!!!
电话用到废也少见有电解坏的。

网友AC:
不能,阻容降压电路的降压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因为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电容,而市电是无极性的,降压电容如果用电解电容,则电解电容立刻会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