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糊PID控制程序调试

楼主(2023-02-03):
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最近学习用simulink建了一个模型,并将其转换成C语言的控制程序。但是得到的控制程序明显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调试时提示3个警告。一个警告提示“1行代码无效”,另外两个警告提示“2个函数未被调用”。第二个问题是程序中明明没有加入和AT89C52芯片关键相关的代码,但是用Proteus 8仿真时,P0和P2这16个管脚竟然都有输出(接上二极管,二极管会闪烁)。作为一个跨行的初学者这两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这里发帖找个高手专家,如果能帮助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适当%

网友A:
一个常识:程序员是看不见warnings的,只能看到erro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常识:程序员是看不见warnings的,只能看到errors。

您好,请问怎么处理“程序没控制引脚,但是仿真时引脚有输出”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怎么处理“程序没控制引脚,但是仿真时引脚有输出”这种情况?谢谢!

连源代码都没有,你是让大家给你算命吗?

网友B:
正常情况编写出来的控制程序不会出这种BUG,软件转化出来的就不知道了,毕竟有些人工智能可能是人工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