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运用ADC判断不同按键,按下时数码管显示不同数字程序, 求解答

楼主(2023-02-03):
大伙们我下面实现的功能是:按下第一个按键,从0加到80
按下第二个按键,从80减到10
按下第三个按键,显示10
我下面的代码当按下第一个按键时,会一直加到80,但是数码管不能同时显示这两位,只能显示一位,按下第二个按键也是一样,第三个按键也是一样
请大伙给个代码例程或者给我讲讲哪些错误的地方需要改,按键是由ADC来判断的
//段
sbit pin_seg1 = P0^2;
sbit pin_seg2 = P0^1;
sbit pin_seg3 = P0^5;
sbit pin_seg4 = P2^1;
sbit pin_seg5 = P2^4;
sbit pin_seg6 = P0^3;
sbit pin_seg7 = P0^4;
sbit pin_seg8 = P2^0;

//位
sbit pin_com1 = P1^7; //第一个数码管
sbit pin_com2 = P2^7; //第二个数码管
sbit pin_com3 = P2^5; //第三个数码管
sbit pin_com4 = P0^0; //第四个数码管
sbit pin_com5 = P1^6; //两个点
unsigned int ADCValue = 0x0000;
bit AdcFlag = 0;

            //------------------------0,---1;-----2;----3;----4;----5;----6;----7;----8;----9;----10---11;--12;--13;---14;---15
unsigned char code bcd[]={0x3f,0x30,0x5b,0x79,0x74,0x6d,0x6f,0x38,0x7f,0x7d,0x77,0x79,0x39,0x5e,0x4f,0x71};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n)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n
*出口参数:void
*****************************************************/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
                for(i=0;i<15;i++);
        }
}

/**************************************ADC采样口选择*****************************************/
#if (IC_MODEL == SC92F7323)
        enum Channel {AIN0=0,AIN1,AIN2,AIN3,AIN4,AIN5,AIN6,AIN7,AIN8,AIN9,VDD4=15};
#endif

#if (IC_MODEL == SC92F7322)
        enum Channel {AIN0=0,AIN1,AIN4=4,AIN5,AIN6,AIN7,AIN8,AIN9,VDD4=15};
#endif

#if (IC_MODEL == SC92F7321)
        enum Channel {AIN0=0,AIN1,AIN2,AIN3,AIN8=8,AIN9,VDD4=15};
#endif

#if (IC_MODEL == SC92F7320)
        enum Channel {AIN0=0,AIN1,AIN6=6,AIN7,VDD4=15};
#endif

/*****************************************************
*函数名称:void ADC_Init(unsigned int Channel)
*函数功能:ADC初始化
*入口参数:Channel
*出口参数:void
*****************************************************/
void ADC_Init(unsigned int Channel)
{
        ADCCON = 0X80|Channel;                //开启ADC,ADC采样频率为2M ,选择Channel位ADC采样口
        if(Channel<8)
        {
                ADCCFG0 = 1<<Channel;   //设置Channel作为采样口
        }
        else
        {
                ADCCFG1 = 1<<(Channel-8);   //设置Channel作为采样口
        }
        IE |= 0X40;        //开启ADC中断
}

/*****************************************************
*函数名称:void GetAdcValue(void)
*函数功能:ADC测试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函数作用:获取ADC的值
*****************************************************/
unsigned int GetAdcValue(void)
{
        ADC_Init(AIN6);   //设置通道6为ADC输入
        ADCCON |= 0X40;   //开始ADC转换
        while(!AdcFlag);        //等待 ADC转换完成;
        AdcFlag = 0;
        ADCValue = (ADCVH<<4)+(ADCVL>>4);
        return ADCValue;
}

void ADC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6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1 = 0;
        ADCCON &= ~(0X10);  //清中断标志位
        AdcFlag = 1;
}

/*****************************************************
*函数名称:void Seg_selection2(void)
*函数功能:将传进来的num值,分别赋值给各个引脚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Seg_selection(unsigned char num)  //num是a~h
{
        pin_seg1 = num & 0x01;num=num>>1;   //num^0是a段
        pin_seg2 = num & 0x01;num=num>>1;   //num^1是b段
        pin_seg3 = num & 0x01;num=num>>1;   //num^2是c段
        pin_seg4 = num & 0x01;num=num>>1;   //num^3是d段
        pin_seg5 = num & 0x01;num=num>>1;   //num^4是e段
        pin_seg6 = num & 0x01;num=num>>1;   //num^5是f段
        pin_seg7 = num & 0x01;num=num>>1;   //num^6是g段
        pin_seg8 = num & 0x01;num=num>>1;   //num^7是h段
}

/*****************************************************
*函数名称:void Pos_selection(void)
*函数功能:点亮某一位数码管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Pos_selection(unsigned char num)   //num的1~5位分别对应数码管的1~5位
{
        pin_com1 = num & 0x01;num=num>>1;   //num^0是第一个数码管
        pin_com2 = num & 0x01;num=num>>1;   //num^1是第二个数码管
        pin_com3 = num & 0x01;num=num>>1;   //num^2是第三个数码管
        pin_com4 = num & 0x01;num=num>>1;   //num^3是第四个数码管
        pin_com5 = num & 0x01;num=num>>1;   //num^4是第两个点
}

//***********************************************************
//数码管处理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int Key_value;
        static unsigned char Current_num = 0;
        Key_value = GetAdcValue();  //获取ADC的值
        if(Key_value > 2000 && Key_value < 2200)  //第一个按键
        {
                Current_num++;
                if(Current_num > 0 && Current_num < 80)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显示Current_num的个位
                        Pos_selection(0x02);   //第二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00);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显示Current_num的十位
                        Pos_selection(0x01);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00);
                }
                else
                {
                        Current_num = 0;
                }
        }
        if(Key_value > 2600 && Key_value < 3000)  //第二个按键
        {
                Current_num--;
                if(Current_num > 10 && Current_num < 80)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Pos_selection(0x02);   //第二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00);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Pos_selection(0x01);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00);
                }
                else
                {
                        Current_num = 0;
                }
        }
        if(Key_value > 3000 && Key_value < 3500)  //第三个按键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0x30);   //显示1
                Pos_selection(0x01);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00);      //延时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0x3F);   //显示1
                Pos_selection(0x02);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00);      //延时

        }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EA = 1;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代码和原理图都是错的,给你一个容易理解的不规则端口驱动数码管的代码参考。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S 3                                        //宏定义短按(约15ms)
#define key_L key_S*40                        //宏定义长按(约600ms)
#define key_I key_S*20                        //宏定义长按连+间隔(约300ms)

sbit K1=P2^6;//连接按键

sbit dula0=P0^2;
sbit dula1=P0^1;
sbit dula2=P0^5;
sbit dula3=P2^1;
sbit dula4=P2^4;
sbit dula5=P0^3;
sbit dula6=P0^4;
sbit dula7=P2^0;//连接冒号

sbit wela0=P0^0;
sbit wela1=P2^5;
sbit wela2=P2^7;
sbit wela3=P1^7;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LED段码表
uchar data dis_buf[4];//显示数据缓存
char shi=12,fen=30,sec=0;//时,分,秒
uchar Cnt5ms;//5ms时基
uchar KeySec;//键值
uint num=0;//计数
bit flashing=0;//闪烁标志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计数变量
        if(!K1)//按键按下
        {
                time++;
                if(time>=key_L)//长按
                {
                        switch(KeySec)
                        {
                                case 1: shi++;if(shi>23)shi=0; break;
                                case 2: fen++;if(fen>59)fen=0; break;
                        }
                        time=key_I;//连+间隔
                        num=1000;//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
        }
        else                                //松手
        {
                if(time>key_S && time<key_I)//短按
                {
                        KeySec++;
                        if(KeySec>2)
                        {
                                KeySec=0;
                                Cnt5ms=0;
                                sec=0;
                        }
                        num=1000;//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
                time=0;

        }
}
void dula(uchar i)        //写入8位段码
{
        dula0=i&0x01;i>>=1;
        dula1=i&0x01;i>>=1;
        dula2=i&0x01;i>>=1;
        dula3=i&0x01;i>>=1;
        dula4=i&0x01;i>>=1;
        dula5=i&0x01;i>>=1;
        dula6=i&0x01;i>>=1;
        dula7=i&0x01;
}
void wela(uchar i)        //写入4位位码
{
        wela0=i&0x01;i>>=1;
        wela1=i&0x01;i>>=1;
        wela2=i&0x01;i>>=1;
        wela3=i&0x01;
}

void display()//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
{
        static uchar i=0;

        switch(i)//分解数据
        {
                case 0: dis_buf[0] = table[shi/10%10];break;
                case 1: dis_buf[1] = table[shi%10];   break;
                case 2: dis_buf[2] = table[fen/10%10];break;
                case 3: dis_buf[3] = table[fen%10];   break;
        }

        wela(0x00);//位码消隐

        switch(KeySec)//送段码
        {
                case 0: if(KeySec==0)dula(dis_buf[i]);break; //正常走时
                case 1: if(flashing && (i==0||i==1) && K1)dula(0xff);
                                else dula(dis_buf[i]);break;         //调整时闪烁
                case 2: if(flashing && (i==2||i==3) && K1)dula(0xff);
                                else dula(dis_buf[i]);break;         //调整分闪烁
                default: break;
        }
        if(!KeySec && flashing)dula7=1;//冒号闪烁
        else dula7=0;

        wela(0x01<<i);//送位码
        i=++i%4;    //循环计数
}

void Timing()
{
        Cnt5ms++;
        if(KeySec!=0)
        {
                num--;
                if(num==0)//按键停止操作5秒自动恢复正常显示
                {
                        KeySec=0;
                        Cnt5ms=0;
                        sec=0;
                }
                if(Cnt5ms%50==0)   //0.25s 快闪调时
                        flashing=~flashing;
        }
        else if(Cnt5ms%100==0)//0.5s  慢闪显秒
                        flashing=~flashing;

        if(Cnt5ms==200)//1s
        {
                Cnt5ms=0;
                sec++;
                if(sec>=60)
                {
                        sec=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3)
                                        shi=0;
                        }
                }
        }
}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TF0)//查询定时器中断请求位
                {
                        TF0=0;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iming();                //计时函数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网友B:
为什么要用ADC判断按键??

网友C:
用ADC做按键,要回溯过去两三个采样点的值,计算变化率,变化率小于一定值,才认为ADC值已经稳定,可以判断按键了,非常可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ADC判断按键??

节约单片机IO端口数量来降成本,小家电里面常见的设计。

网友E:
代码结构不太好
按键和显示混在一起
//***********************************************************
//数码管处理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int Key_value;
        static unsigned char Current_num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Delay = 0;
        static bit Swap = 0;
        Key_value = GetAdcValue();  //获取ADC的值
        if(Key_value > 2000 && Key_value < 2200)  //第一个按键
        {
                if(++Delay >= 100)
                {
                        Delay = 0;
                        Current_num++;
                }
                if(Current_num > 0 && Current_num < 80)
                {
                        if(Swap)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显示Current_num的个位
                                Pos_selection(0x02);   //第二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
                        }
                        else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显示Current_num的十位
                                Pos_selection(0x01);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
                        }
                        Swap = !Swap;
                }
                else
                {
                        Current_num = 0;
                }
        }
        if(Key_value > 2600 && Key_value < 3000)  //第二个按键
        {
                if(++Delay >= 100)
                {
                        Delay = 0;
                        Current_num--;
                }
                if(Current_num > 10 && Current_num < 80)
                {
                        if(Swap)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显示Current_num的个位
                                Pos_selection(0x02);   //第二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
                        }
                        else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bcd[Current_num/10]);   //显示Current_num的十位
                                Pos_selection(0x01);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
                        }
                        Swap = !Swap;
                }
                else
                {
                        Current_num = 0;
                }
        }
        if(Key_value > 3000 && Key_value < 3500)  //第三个按键
        {

                if(Swap)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0x30);   //显示1
                        Pos_selection(0x01);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      //延时
                }
                else
                {
                        Pos_selection(0x00);   //消影
                        Seg_selection(0x3F);   //显示1
                        Pos_selection(0x02);   //第一位数码管
                        Delay_50us(20);      //延时
                }
                Swap = !Swap;

        }
}